电脑开机或者唤醒时不能点亮typec转hdmi显示器,笨拙解决办法

楼主(2022-12-02):
去年买的联想thinkbook 14 锐龙版笔记本,typec口转hdmi外接显示器。
笔记本开机或者睡眠后唤醒后,是不能点亮外接显示器的,需要拔插HDMI线或者TYPEC线。

当时买过几个扩展坞都是一样现象,也试过直接用typec转dp线,干脆就完全不能用,不显示。

拔插挺费事的,所以前几天几块钱买了个HDMI转接板,在19PIN加个对GND的轻触开关   S1      模拟热拔插。
想着模拟热拔插后会重新检测点亮外接的显示器,但是在这typec转出来的hdmi口无效。
于是把16PIN  SCL也断开,用一个轻触开关    S2      相连,按下去导通,平时断开状态。

笔记本开机或者唤醒后,按住转接板的S2,再单击一次S1,然后释放S2,外接显示器就正常点亮了。

虽然方法有些笨拙,不过总比来回拔插HDMI或者TYPEC插头方便些。

网友:
这个工具好

网友:
高手啊!我的W530,每次关机后,都必须拔掉电池和外接电后再接回去开机才能点亮外接的DP口显示器,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垃圾蓝天intel本

typec转dvi(显示器接口),工作一年多,开机关机重启n多次了,没有任何问题,均能正确响应

网友A:
买个hdmi切换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hdmi切换器试试

买过,我想着切换器切换时候,也就算一次拔插。
但是没用,也就在电脑唤醒或者开机时候能切换一次,之后90%概率无法正常切换,切换后是黑屏,但是显示器状态灯表明又是有信号到的。

网友:
可能是电脑BIOS问题,看看厂家有没有出新版本bios解决这问题。

HDMI 19脚信号是插拔检测信号,没记错平时是低电平,当插上HDMI后,HDMI18腿输出一个5v到显示器,然后5v通过显示器返回到HDMI 的19腿构成显示器插拔检测,主机收到HDMI插入信号就读取HDMI数据线上显示器内部24c02存储器的数据配置确认显示器型号与能接受的视频数据然后输出对应的视频信号。

要模拟热拔插,只需要18腿5v与19腿短接就是模拟一次热插拔,但是你这么做也没有输出。断开18的连接,然后接通看能不能模拟热拔插。如果可以就接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