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2450尺寸、连续工作电流40ma,该选用什么类型电池?

楼主(2022-12-02):
一次性使用,希望可以续航到8小时。直接CR2450纽扣电池不行,大电流放电电压一下低了。
请问有什么类型电池适合使用呢?

网友A:
用3.7v 350mah的锂电池。。接个pmic插电可以充电。

一次性使用那还是碱性电池吧。或者不差钱上锂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7v 350mah的锂电池。。接个pmic插电可以充电。

一次性使用那还是碱性电池吧。或者不差钱上锂亚电池。 ...

我的产品是腕带,需要纽扣电池才可以。锂电池太贵了,等我问问批量能低多少。
碱性电池有纽扣规格的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是腕带,需要纽扣电池才可以。锂电池太贵了,等我问问批量能低多少。
碱性电池有纽扣规格的不? ...

据我所知,扣式电池内阻都在几十~几百欧,很难满足电流要求  所以你还是尽量想办法降低工作电流吧。一般这类人体设备工作电流都是ua级别的,否则就得跟手机一样背个大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扣式电池内阻都在几十~几百欧,很难满足电流要求  所以你还是尽量想办法降低工作电流 ...

能多个并联使用不,如果可以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多个并联使用不,如果可以也是不错的办法

不可以。

网友:
感觉你这个就320mah,40ma*8h。就是正常容量啊

不好意思,你这个放电电流比较大,没注意
https://zhuanlan.zhihu.com/p/554454668
贴一个纽扣电池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多个并联使用不,如果可以也是不错的办法

其实并联是可以的,只是没意义而已。
比如用CR2430,按上面的表格,额定的连续电流是3mA。那么你想得到40mA的电流,就得并联14个。
或者想让重量轻一点,用1220来并联40个。
你愿意吗??

网友:
试试儿童电话手表的电池

网友:
续航才8小时,还要配1次电池? 这谁用的起?

网友C:
murata CR2450R 能到50mA,就是不好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rata CR2450R 能到50mA,就是不好购买

供应商也推荐我们用进口的,给的松下样品。
只是纳闷,这规格既然有锂材料的,为啥没人做碱性材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