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打开其中一个PCB文件出错。

楼主(2022-12-02):
以前也试过,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可以了,要不就重启电脑,但这一次怎么也不行了。。。

网友:
配置差的电脑就很好   你试一试

网友A:
以前用过99se,是偶尔有过这种情况,文件用AD也无法打开了。只得重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菜单有个修复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99se,是偶尔有过这种情况,文件用AD也无法打开了。只得重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

如果是这样子大概率是内存某个bit坏了,造成文件boom了。。。

网友:
还在用xp呢,真保守啊

网友D:
请用高版本的 可以打开99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用高版本的 可以打开99的文件。

打开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子大概率是内存某个bit坏了,造成文件boom了。。。

不是,绝对是软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有个修复功能,可以试试

那个只能修改整个库,不能修单个文件,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99se,是偶尔有过这种情况,文件用AD也无法打开了。只得重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

找了一通,都没找到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了一通,都没找到办法

我以前转过一个补丁,是修复现在机器太快导致protel99以为时间没跑而出错的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921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转过一个补丁,是修复现在机器太快导致protel99以为时间没跑而出错的问题
https://www.amobbs.com/ ...

protel99运行并没有出错,是PCB文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