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V胶水用那种光源固化效果最好?

楼主(2022-12-02):
如题,流水线上使用,要节能一点

网友:
UV胶水不就是用UV灯么?

楼主:
有UV的 汞灯,led灯,荧光灯,那种效果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UV的 汞灯,led灯,荧光灯,那种效果好一点

这个需要卖胶水的提供,合适的波长和照射距离,以及功率。不然固化时间长,而且定型不好
或者找一下UV炉,产线专门固化用的,带输送带

网友:
要看波长,印象中有365 395的不一样。

网友A:
照射中,表面有水似的,一直不干,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射中,表面有水似的,一直不干,怎么办?

1.胶水过期,胶水不是UV胶水

2.灯管波长不对,不过照射时间长一点
3.距离太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胶水过期,胶水不是UV胶水

2.灯管波长不对,不过照射时间长一点

网友:
所有的uv胶水,uv漆,都是汞灯的效果最好。 主要是因为他功率一般都是比较大的,波长从200多到400是连续分布的,缺点是费电,寿命短(相对的)。  LED的效果最不好,特别是廉价的,主要原因是波长比较集中,廉价的集中在395,405,如果和胶水对不上那就干的很慢,好点的能配一些360的上去,200多的一个灯珠要上千。优点就是节能。缺点就是贵。
正常对上波长的是秒干的,不存在照几秒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照射中,表面有水似的,一直不干,怎么办?

uv胶有分可表干和不可表干两种,有氧气的情况下不可表干款式不好凝固。

网友:
引用 网友C:
uv胶有分可表干和不可表干两种,有氧气的情况下不可表干款式不好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