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过asm330吗,它的陀螺仪对加速度敏感不?

楼主(2022-12-03):
看adi有些陀螺仪会给出对加速度的敏感值,这个asm330看参数里没看到类似的.
另外就是asm330和icm42688比,哪个性能高一点呢?

网友A:
asm330是新出的车规级,应该不错。 但是tdk的指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330是新出的车规级,应该不错。 但是tdk的指标更好

感谢回复。论坛里陀螺仪相关的帖子我没少看,你是专家之一。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m330是新出的车规级,应该不错。 但是tdk的指标更好

大佬,有什么好用的开源算法能直接输出姿态的吗?要求漂移要小于一小时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有什么好用的开源算法能直接输出姿态的吗?要求漂移要小于一小时5°。 ...

如果日常使用,没有持续运动加速度,没有50hz-200hz的高频震动,使用加速度计参考,做必须校准后,就用5元的陀螺仪都可以做1度的角度稳定性。15元的ICM42688可以做0.1度。

算法就直接套用四元数互补滤波 Madgwick算法。 记得陀螺仪数据输进去之前减去静置零偏,加速度计做六面校准或者椭球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日常使用,没有持续运动加速度,没有50hz-200hz的高频震动,使用加速度计参考,做必须校准后,就用5 ...

放在移动机器人上,有轻微的颠簸震动,减去零偏好做,温度补偿是否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在移动机器人上,有轻微的颠簸震动,减去零偏好做,温度补偿是否是必须的? ...

如果使用近2年的器件温度补偿完全不需要的,一摄氏度都没有 1 LSB 的输出。全温度范围导致的零偏误差完全可以通过算法的零偏补偿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近2年的器件温度补偿完全不需要的,一摄氏度都没有 1 LSB 的输出。全温度范围导致的零偏误差完全 ...

我很好奇有的成品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模块组成的IMU
上电都没有要求保持静止,也就是动态中可以上电,难道有算法能搞定零偏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很好奇有的成品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模块组成的IMU
上电都没有要求保持静止,也就是动态中可以上电,难 ...

在密封的模块中,经过温度校准,应力释放。 零偏的变动非常小的,一旦捕捉到静置,又会动态更新当前温度的零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密封的模块中,经过温度校准,应力释放。 零偏的变动非常小的,一旦捕捉到静置,又会动态更新当前温度 ...

大佬,我想要6轴传感器积分得到一个分辨率0.05m/s的精度,移动机器人最大速度也就1m/S, 或者更低。有什么靠谱的思路或者开源框架么?目前只用积分是完全没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想要6轴传感器积分得到一个分辨率0.05m/s的精度,移动机器人最大速度也就1m/S, 或者更低。有什么 ...

不太可能,分辨率达不到,消费级IMU的加速度计获得位移,只能维持1-2秒就会发散,因为累加出速度发散。 建议加个相机跑slam比如 VINS + i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