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A35D1官方PADS文件帮忙转字母格式

楼主(2022-12-03):
新唐终于出A35核心的芯片,准备新项目尝鲜试试。

网友A:
开发板199美元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199美元起步

这个芯片比stm32mp1要强大,芯片单卖10美金左右,但是自带ddr,不是bga封装,4层板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比stm32mp1要强大,芯片单卖10美金左右,但是自带ddr,不是bga封装,4层板可以搞定 ...

我一直在等这个片子,但是现在开发板买不起……

楼主:
这个芯片强大,a35核跑linux,m4可以跑rtos,我研究了下,m4的epwm可以搞好几路步进电机控制,很完美,工业控制一个芯片全部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强大,a35核跑linux,m4可以跑rtos,我研究了下,m4的epwm可以搞好几路步进电机控制,很完美,工业控 ...

X2000的片子已经量产,和这个差不多,最大内置512M ddr,里面还带个单片机,板子我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000的片子已经量产,和这个差不多,最大内置512M ddr,里面还带个单片机,板子我买了。 ...

君正片子没有can,定时器功能不行,我做医疗,选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君正片子没有can,定时器功能不行,我做医疗,选不了

我导出了asc格式,你在字母里面导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比stm32mp1要强大,芯片单卖10美金左右,但是自带ddr,不是bga封装,4层板可以搞定 ...

MA35D1:双核Cortex-A35 800MHz + Cortex-M4 180MHz (介绍中提到 1GHz,但数据手册选型表里列的4个型号全是写的800MHz)
STM32MP157:双核Cortex-A7 800MHz + Cortex-M4 209MHz

看起来性能差不多,,半斤八两吧。。

MA35D1主要卖点可能是叠封DDR,,LQFP封装,,比较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35D1:双核Cortex-A35 800MHz + Cortex-M4 180MHz (介绍中提到 1GHz,但数据手册选型表里列的4个型号 ...

a35核比a7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199美元起步

淘宝有200快的核心板了,可解燃眉之急,芯片量产在2023Q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有200快的核心板了,可解燃眉之急,芯片量产在2023Q1

请问 有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有连接吗?

淘宝搜下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200快的核心板了,可解燃眉之急,芯片量产在2023Q1

芯片都没有怎么有的淘宝开发板,官方的还差不多吧

网友D:
看了下,文档没有公开在网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文档没有公开在网站上……

目前除了没有寄存器手册,其它手册七七八八都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000的片子已经量产,和这个差不多,最大内置512M ddr,里面还带个单片机,板子我买了。 ...

君正的方案,你用的emmc吗,恶劣环境怎么样,反复掉电文件系统健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君正的方案,你用的emmc吗,恶劣环境怎么样,反复掉电文件系统健壮不?

emmc恶劣环境好像不咋样,没有nand 耐操。

网友:
MA35D1看着很强大,ARM 64的。新的不少软件需要64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X2000的片子已经量产,和这个差不多,最大内置512M ddr,里面还带个单片机,板子我买了。 ...

你现在又搞君正的了,我看君正的SDK,/project_workspace/libhardware2/src/cmds目录下没有串口的应用demo,其他的demo都有,是串口的在哪里写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又搞君正的了,我看君正的SDK,/project_workspace/libhardware2/src/cmds目录下没有串口的应用demo, ...

串口通讯,要啥demo?我是用go写程序,知道串口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