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PC线头部蓝色的加硬部分叫什么?

楼主(2022-12-03):
如下图:

这种FPC线头部蓝色的加硬部分是什么材料,叫什么名字,再哪里能买到?

找寻原因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款OLED的屏幕的FPC线原来是焊接的,现在要插接,
线端没有这种蓝色的加强部分太软,很难插接,所以想买这种材料自己粘上去加强一下。

楼主:
原来这东西叫补强板,但是还是找不到卖家。

网友:
薄的环氧树脂片就能胜任, 就是没有铜皮的PCB

网友:
蓝色的是PET塑料,专门的补强板材料好像自身是带胶的,但是能搜到卖的很少,关键词[柔性软排线用PET热封膜补强板][蓝色补强板] (不是淘宝)
量少想自己搞的话,直接买塑料片贴吧

网友:
如果是PET的话,那用薄膜面板不是正好,又可以带背胶又可以切割好

网友:
这个叫补强,可以是fr4  也可以是刚片,

网友:
通常我们都是标注PI,把相关的参数加上,板厂会自动给加上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已经在1688找到了一家:
https://detail.1688.com/offer/12 ... al.2.665570b0gQNHfM

网友:
我们叫补强板

网友:
又叫   麦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