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开关型1A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22-12-03):
求推荐开关型的1A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现在用的是TP4056,  5V USB 1A充电芯片发热很厉害,想找一个转换效率高发热低的充电芯片,价格不敏感,简单好用体积小就行,谢谢

网友A:
IP2312,IP5305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2312,IP5305 字数补丁。。。。。。。。。。。。。。

谢谢,IP2312参数很好,正在IP2312和MP2611之间做选择,IP2312论坛里有人说这个量产出问题的,所以有点担心

网友B:
钰泰也有,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钰泰也有,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ETA6002

网友D:
后端有单片机的话推荐钰泰的ETA6002,带路径管理。没有单片机的话,钰泰和英集芯随便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钰泰也有,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谢谢,最后选了IP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A6002

谢谢,最后选了IP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端有单片机的话推荐钰泰的ETA6002,带路径管理。没有单片机的话,钰泰和英集芯随便选一个 ...

谢谢,最后选了IP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