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搜索时出现的隐藏区

楼主(2022-12-03):
搜索时会出现   “道合顺大数据 - 道合顺大数据infinigo.com”  点进去提示 “本版块需要密码,您必须在下面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浏览这个版块”
请问密码是什么呢?VIP++不能看吗?

网友:
道合顺没充值,停用了

网友:
奇怪,搜索还会出现隐藏区?我们得修正这个bug。

网友:
好了,这个bug已经修正,现在搜索不会出现隐藏区了。

网友A:
虽然说以前务实贴片板块还是有不少干货的 完全隐藏有些可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以前务实贴片板块还是有不少干货的 完全隐藏有些可惜

好的帖子你可以贴出地址,我们恢复到正常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帖子你可以贴出地址,我们恢复到正常论坛。

老大。搜索的时候不出现了,也没办法贴出地址呀。建议搜索时还可以看到帖子,贴出地址审核后再放出。

网友C:
务实贴片_SMT可制造要求
您是否还在为丝印占用pcb空间而烦恼?IPC-7351给您建议
QFN焊盘设计讨论----已增加IPC数据

这几个不知道是否是当时务实贴片的帖子,之前收藏过但是无法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务实贴片_SMT可制造要求
您是否还在为丝印占用pcb空间而烦恼?IPC-7351给您建议
QFN焊盘设计讨论----已 ...

已经恢复到pcb分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搜索的时候不出现了,也没办法贴出地址呀。建议搜索时还可以看到帖子,贴出地址审核后再放出。 ...

系统权限已经配置好,不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恢复到pcb分论坛。

多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