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通信设置【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12-04):
现在做的是一个模块需要和主机通信,采用的是29bit扩展ID,该模块ID(过滤ID信息7bit(地址))需要插入主机后,主机给该模块发送信息中才包含这个地址ID。
所以我想法:
1,CAN第一次初始化中把过滤器全设置为0,也就是全接收。从收到的信息中提取所要的地址ID,
2,根据收取到的地址ID,再把CAN初始化一次,根据地址ID设置屏蔽码,验证码?
3,往后CAN主线上,该模块收到的信息就是经过ID(地址)过滤后有用的信息。
请问这个思路可行吗?有没有类似操作过的,或更好的方法勒?谢谢
(12.12号VIP到期 还有几十个汤圆 在这个帖子里面全送出 )

网友A:
可以的,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主4从,从ID默认是1,出厂调试的时候改下参数设置成1~4

网友B:
看见有工控产品,就是这样方法,带二十几个从机。

网友:
“STM32 CAN通信设置。”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也可以做一个地址拨码只接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主4从,从ID默认是1,出厂调试的时候改下参数设置成1~4 ...

好的 会员到期,汤圆送出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有工控产品,就是这样方法,带二十几个从机。

感谢回复 汤圆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