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ttx驱动【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12-04):
群里有对调试NUTTX驱动有了解的吗?
最经在nuttx-11 作一个userleds驱动实验,
板子是nucleo-stm32h743-zi
在板级stm32_bringup里添加userled_lower_initialize
相关的编译选项都注意了, userled_lower_initialize里面是调用了register_driver
但是最后烧录运行时在dev下面没有userleds这个设备文件,问题会出在那里呢?

网友:
“nuttx驱动”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①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②VIP++不会被封锁,VIP违规后可以升级等级再申请撤销处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