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半圆摄像头如何配置

楼主(2022-12-04):
屋子里的海康威视半圆摄像头,原来说是智能家居,物业还有app可以用的,
现在物业说不能用了,自己拆下来了想看看,+12V圆孔供电,一个网口,一个
音频,一个报警口,四个头子,网口连到了路由器,使用手机海康互联APP和萤石云视频,都无法连上,
但是扫二维码能识别这个东西,添加不了设备,搜了搜型号网上都没有

电脑下载海康客户端SAPTOOL和ivms-4200也都只是能识别这边设备,在激活状态,但是离线不知道为啥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想把这个东西用起来

网友:
按住复位重置摄像头,然后用电脑满ivms添加。
千万别联网升级摄像头固件,新海康固件不再支持萤石云

楼主:
嗯嗯,重置后,通过海康网络搜索器配置IP地址,现在电脑可以配置摄像头了,摄像头没有无线功能,估计吃灰了,不能再买个终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重置后,通过海康网络搜索器配置IP地址,现在电脑可以配置摄像头了,摄像头没有无线功能,估计吃灰了 ...

有有线谁用Wifi,不稳定的。有线也可以用路由器wds就可以有无线了。存储可以插tf卡,也可以用硬盘录像机,也可以存电脑,如果没有绑定萤石云可以存萤石服务器上面。  家用插tf卡设定事件存储,然后绑定萤石云就可以远程查看

楼主: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遇到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有线谁用Wifi,不稳定的。有线也可以用路由器wds就可以有无线了。存储可以插tf卡,也可以用硬盘录像机 ...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遇到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