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组如果电压不均衡会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2022-12-04):
请教电池组如果电压不均衡会造成什么后果?
主要是几个问题,
1:  假设一个10串的电池组,每节电池容量相同,如果最底下一节电压到了2.7V电量放光了,而上面9节电池电压都有3.6V输出电压会有35.1V这时候5A(2C)放电,对于整个电池组来讲上面9节电池是不是除了放5A的电外还要对最底下的一节电池充电?长时间放电后10节电池组会不会均衡?
2: 假设一个10串的电池组,每节电池容量相同,如果最底下一节电压到了2.7V电量放光了,而上面9节电池电压都有4.2V,这时候用42V的2A的电流充电,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最底下一节电池充满?或者充不满?具体充电电流怎么算?
3:现在的主动均衡电路,能对其中一节电池有漏电的电压较低的情况下,整组电池均衡吗?假设一个10串的电池组,每节电池容量相同,如果1、3、5、7、9节电压到了2.7V电量放光了,而其他5节电池电压都有3.7V,主动均衡电路能把电池组每个电池的电压均衡到3.2V吗?

网友A:
锂电池可以看作是一个由电流控制的电压源
对应你这个3个问题,
1.不会充电,2.7V那颗电池会因为过放而损坏,微观上就是电化学反应过度,不再可逆(充电)
2.充电电流只能由电流源来限制,串联的电池组用恒定电流充电,那么电压高的电芯会有过充的风险,也会损坏
3.有些做均衡的说可以,要看均衡的方式,有用电阻消耗电力的能耗式,也有用DC-DC从电芯之间转移能量的转移式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可以看作是一个由电流控制的电压源
对应你这个3个问题,
1.不会充电,2.7V那颗电池会因为过放而损坏,微 ...

第一个问题,会有电压和电流输出吗?损坏后电池组还能充电吗?输出功率吗?
第二个问题修改成,用最高42V(单个最高4.2V 10串42)恒流2A的电源来冲,10串中 9个是4.2V1个是2.7V,充电电流是多少了?
第3个问题说的是主动均衡,能量转移的,被动均衡是消耗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会有电压和电流输出吗?损坏后电池组还能充电吗?输出功率吗?
第二个问题修改成,用最高42V ...

1.有,过放的电池测量为0V,表现为短路,电池组还是可以工作的;网上有电动自行车只修一块电瓶的案例,可以见电池组还是可以工作的
2.充电的话一般两个阶段,恒流限压阶段和恒压充电,一串电池里过放一颗的话,充电器多出来的电压就分摊到其他电池上了.

比如3颗电池一串,其中一颗过放了,然后同样是恒流限压充电(0.5C充到4.2V*3)才转恒压充电,
那如果有一颗是坏的,一直是0V,那不就是剩下两颗分摊原来充电器的4.2*3,
这会导致剩下的电池也过充

3.主动均衡的系统应该会提示电池有故障,毕竟过放坏掉的电池就一直是0V(这很常见)

网友:
1. 是在充电,但是是反向充电,因而不会自动平衡。

2. 为把最低电压电池充满,会导致其他电池过充。

3. 如果主动均衡没保护,会把电漏光;反之应该是报错

网友:
锂电池如果出现了不均衡,就意味着走下坡路了。任何均衡电路都是在努力延长他的寿命。 出厂分容很重要。

网友:
多节电池放电,总有一到两节电池电压过低的,低于2.7V很正常,不过可以被动均衡,一次均衡后,电压差可以做到0.1V以内,18650电池2200MA/H.

网友:
电池组容量下降,因为木桶短板

网友:
要不被过充了,要不被过放,这时候锂电保护板起作用,截止放电,或者截止充电。过充就会有着火炸的危险。过放了那一节电池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