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蓝牙芯片,适合新手入门开发的

楼主(2022-12-04):
需要做一个蓝牙指纹刷卡锁项目,之前都是用stm32之类的单片机做的,没有蓝牙芯片开发的经验。不知道选择哪款芯片能快速开发产品出来?这样难度大不?蓝牙芯片价格尽量能便宜点的。

网友A:
ch582这类芯片,rsic v核,价格也好。大约3-4元吧

网友B:
FR8016,富芮坤的

网友C:
Nrf系的上arduino支持很好编程,沁恒的片子虽然便宜但是和ti的一样编程麻烦

网友D:
WCH的例子丰富。
然而最好用的还是厂家能给你门锁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D:
WCH的例子丰富。
然而最好用的还是厂家能给你门锁DEMO

看大家推荐沁恒的比较多,就是不知道这种国产芯片小问题BUG多不多?厂家技术支持到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Nrf系的上arduino支持很好编程,沁恒的片子虽然便宜但是和ti的一样编程麻烦

NRF的我看入门资料比较多,这个芯片挺好的,应该就是价格贵一些把?
沁恒的价格便宜,不好入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82这类芯片,rsic v核,价格也好。大约3-4元吧

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齐全么?小白入门开发容易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8016,富芮坤的

这个芯片有听过,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入门开发?

网友E:
CC2541,CC254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NRF的我看入门资料比较多,这个芯片挺好的,应该就是价格贵一些把?
沁恒的价格便宜,不好入门么? ...

沁恒的价格是便宜,但是蓝牙系统算是照搬TI的OSAL,还掉了不少功能。上手难度不算低,从0开始可能至少得1~2周才能习惯。系统坑是不少,但是好在官方论坛回复速度还是很快的。

NRF的程序可以异常简单,举个例子,BLE控制LED,蓝牙相关代码不到十行,别的芯片我还没发现能做到的。如果有人知道别家芯片的SDK也能这么简单欢迎介绍。
https://github.com/sandeepmistry ... xamples/led/led.ino
NRF的底层SDK是Nordic官方提供的,所以这套方案往别的芯片迁移以不算容易。

网友F:
蓝牙的框架搞懂比较费时间

网友:
我最近也在摸一下CH573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CC2541,CC2540试试

这两款有点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的框架搞懂比较费时间

主要之前没有搞过蓝牙芯片开发,想找个入门容易点的芯片

网友:
如果学习用,nRF的吧,最起码资料超多

网友G:
我也推荐nRF吧...至少资料和配套的SDK啥的都很不错....做产品就是要稳定可靠,容易开发和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推荐nRF吧...至少资料和配套的SDK啥的都很不错....做产品就是要稳定可靠,容易开发和维护。 ...

nRF芯片挺好的,就是价格稍微贵点。入门应该不错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B:
FR8016,富芮坤的

有交流群吗,刚接触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