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033方式设置字体颜色

楼主(2022-12-04):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以下是测试文字:\n");
        printf("\033[0m默认文字\033[0m\n");
        printf("\033[1m高亮文字\033[0m\n");
        printf("\033[2m低亮文字\033[0m\n");
        //printf("\033[3m无效文字\033[0m\n");
        printf("\033[4m下划线文字\033[0m\n");
        printf("\033[5m闪烁文字(无效)\033[0m\n");
        //printf("\033[6m无效文字\033[0m\n");
        printf("\033[7m反显文字\033[0m\n");
        printf("\033[8m消隐文字(无效)\033[0m\n");

        printf("\n\033[31;1m字体颜色\033[0m测试文字\n");
        printf("\033[30m低亮黑色文字\033[0m\t\033[30;1m高亮黑色文字\033[0m\n");
        printf("\033[31m低亮红色文字\033[0m\t\033[31;1m高亮红色文字\033[0m\n");
        printf("\033[32m低亮绿色文字\033[0m\t\033[32;1m高亮绿色文字\033[0m\n");
        printf("\033[33m低亮黄色文字\033[0m\t\033[33;1m高亮黄色文字\033[0m\n");
        printf("\033[34m低亮蓝色文字\033[0m\t\033[34;1m高亮蓝色文字\033[0m\n");
        printf("\033[35m低亮紫色文字\033[0m\t\033[35;1m高亮紫色文字\033[0m\n");
        printf("\033[36m低亮浅蓝文字\033[0m\t\033[36;1m高亮浅蓝文字\033[0m\n");
        printf("\033[37m低亮白色文字\033[0m\t\033[37;1m高亮白色文字\033[0m\n");
        //printf("\033[38m测试文字\033[0m\n");
        //printf("\033[39m测试文字\033[0m\n");

        printf("\n\033[31;1m背景颜色\033[0m测试文字\n");
        printf("\033[40m低亮文字黑色背景\033[0m\t\033[40;1m高亮文字黑色背景\033[0m\n");
        printf("\033[41m低亮文字红色背景\033[0m\t\033[41;1m高亮文字红色背景\033[0m\n");
        printf("\033[42m低亮文字绿色背景\033[0m\t\033[42;1m高亮文字绿色背景\033[0m\n");
        printf("\033[43m低亮文字黄色背景\033[0m\t\033[43;1m高亮文字黄色背景\033[0m\n");
        printf("\033[44m低亮文字蓝色背景\033[0m\t\033[44;1m高亮文字蓝色背景\033[0m\n");
        printf("\033[45m低亮文字紫色背景\033[0m\t\033[45;1m高亮文字紫色背景\033[0m\n");
        printf("\033[46m低亮文字浅蓝背景\033[0m\t\033[46;1m高亮文字浅蓝背景\033[0m\n");
        printf("\033[47m低亮文字白色背景\033[0m\t\033[47;1m高亮文字白色背景\033[0m\n");
        //printf("\033[48m测试文字\033[0m\n");
        //printf("\033[49m测试文字\033[0m\n");

        return 0;
}

要是串口软件也支持就好了

网友A:
终端软件如securecrt等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软件如securecrt等是支持的

+1 Nice

网友B:
linux 下串口工具基本都支持,我日常用的图形界面的串口工具 gtkterm 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 下串口工具基本都支持,我日常用的图形界面的串口工具 gtkterm 也支持

+11

网友:
可以选终端类型的串口软件是支持的,例如xshel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终端软件如securecrt等是支持的

securecrt颜色好像出不来  其他效果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curecrt颜色好像出不来  其他效果都可以

securecrt肯定能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