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74HC14问题,还是030外部中断太容易干扰

楼主(2022-12-04):
有一个板子74HC14输出给STM32F030,芯片引脚使用外部中断模式,上升下降沿中断,有时候莫名其妙的030会触发中断,换了74HC14又没出现问题了,但量波形74HC14输出又是正常的,难道是030外部中断被干扰到了吗?还是74HC14有问题。

网友:
应该再在外边拉一个电阻工业场合用光耦隔离

网友:
加个104电容?

网友:
示波器单次触发逮波形

楼主:
是国产74HC14,换进口后期看行不行

楼主(2023-11-22):
看到自己帖子,快一年了,当时的问题差点做死自己了,问题已解决,再回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自己帖子,快一年了,当时的问题差点做死自己了,问题已解决,再回首.............. ...

那么,最终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自己帖子,快一年了,当时的问题差点做死自己了,问题已解决,再回首.............. ...

当年迫切需要大家提示,
现在有人入坑。
需要得到提醒

网友:
这种帖子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得到答案

楼主:
74CH14买到假货了。前面通过软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用户使用中会有个别坏的74HC14。。。后面换一家74HC14再也没有这个问题。正品要5毛多一个,假货3毛一个。当时大意了。这种样品也试不出来的,要批量才会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