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场上定时器简直是垃圾,不看说明书简直不能操作(28楼已经购买,55楼评测)

楼主(2022-12-05):
我现在经常给小孩做面包。使用松下面包机。

松下面包机有一个毛病:时间到了面包已经太焦,必须提前5到10分钟关闭电源。

需要比较准确的定时,所以,下面的机械定时器不适合:

下面的电子定时器,设计的人简直是吃屎长大的!  每次我想去使用,都得去找说明书。而且功能太多太复杂,设置好了,是否能准确动作都不确定。

市场上是否有这是定时插座,不需要时钟,只需要设置多少小时多少分钟之后就行(就像松下P1000面包机,也放弃了使用时钟,改为几小时几分钟后完成这种计时方式)。也不需要设置多少组,就一组数据就好,这样就肯定不会出错了。

这样的定时器是厨房里每天都在使用。这才是正常的人设计出来的产品!

很可惜,这个很好用的定时器,没有集成插座。

大家找一下,是否有满足我要求的产品?

网友:
我在淘宝购买了2个在路上(带电量统计功能),
回来HK用手机Wifi设置来控制,就可轻鬆「进入智能家居控制」新时代!

阿莫可考虑购买图片2或图片3这样的蓝牙定时器来控制你的麵包机。

???

网友:
涂鸦插座,这种操作够直观省事了

楼主:
不希望使用手机操作。

网友A:
这个满足你的要求,我用了几年了,查了一下还在卖

网友B:
我在用这个, 唯一不好的是秒表难调. 想有零有整得来回摆弄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这个, 唯一不好的是秒表难调. 想有零有整得来回摆弄几次-

你这个没有插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满足你的要求,我用了几年了,查了一下还在卖

怎么只有2位LED,怎样显示时间?

查了一下说明,好像无法做到比如8小时56分钟后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只有2位LED,怎样显示时间?

一键,长按切换两种模式,F1小时模式,F2分钟模式,小时模式是1-24小时,分钟模式是5-60分钟(一分钟步进),倒计时显示,短按调时间,好像还有一种长通模式,很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键,长按切换两种模式,F1小时模式,F2分钟模式,小时模式是1-24小时,分钟模式是5-60分钟(一分钟步进 ...

就是说这玩意设置不了: *小时*分钟

楼主:
淘宝找到这种最接近我的要求。但功能感觉还是太复杂。

如果找不到更好,就买它了。

网友:
现今我是使用手机设置响铃来作人手时间开关。

我使用普通电饭煲来煮瓦煲煲仔饭,要精准时间控制开关电源多次,才能煮到有锅巴瓦煲煲仔饭。

???

网友:
一直用这种,小时分钟都能设定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 ... fer_share_form=text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插座的吧?

闹铃响了就赶紧去关火,定时插座没找到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闹铃响了就赶紧去关火,定时插座没找到简单的。

救命啊!我做面包都是早上,还要起来关火,睡不了懒觉。

不是很多坛友创业的吗? 生产操作简易的定时开关,应该是有销路的小产品。

网友:
上面2楼介绍的米家智能插座3可以实现站长要的功能,app配置好后双击就自动倒计时了.

唯一缺陷要先装米家app

ps 更正2为3

网友:
好似这种操作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救命啊!我做面包都是早上,还要起来关火,睡不了懒觉。

以下这一款比较合适你。

???

【淘宝】https://m.tb.cn/h.URuAzGb?sm=ef7495?tk=BiO6ddwxwfZ CZ3457 「16安定时器大插头大功率倒计时开关预约插座电动车充电自动断电」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救命啊!我做面包都是早上,还要起来关火,睡不了懒觉。

测试测试测试。

网友:
普通的也是操作太繁琐,界面不清晰,上手需要学习,一段时间没有说明书看着就废了,导致我也弃用很多定时插座了

最后,还是wifi类的,界面简单,不用学习,基本看看就能灵活设置,还好吧。。。。。

网友C:
根据描述需要倒计时功能的定时器。
这款就可以设置任意时分或者秒倒计时开或者关,最大倒计时时24h,有记忆上次设定功能,中途可以中断定时,也可以手动切换开关。还有就是最大24小时无限循环开关,设置非常容易不需要看说明书也不会忘记操作方法。

网友:
用惯了智能音箱,不管用电用气都很方便。当然前提是人得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描述需要倒计时功能的定时器。
这款就可以设置任意时分或者秒倒计时开或者关,最大倒计时时24h,有记忆 ...

看起来太复杂了。

楼主:
这一个看起来功能比较清晰。

【淘宝】https://m.tb.cn/h.Uib5rgt?tk=ffloddxZ4Kg CZ0001 「 定时开关插座智能防过充循环开关电瓶电动车充电倒计时自动断电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看起来功能比较清晰。

【淘宝】https://m.tb.cn/h.Uib5rgt?tk=ffloddxZ4Kg CZ0001 「 定时开关插座 ...

这类定时器分两大类,这款是编程定时器,用来设置24个触发时间与具体动作,作为倒计时用需要计算时差,每次都要根据现在时间编程,非常麻烦。

我推荐那款是倒计时定时器,一天循环开关定时器。看似屏幕复杂按键多,实际使用起来儿童都可以胜任,每次如果倒计时时间不变只需要按确认就可以倒计时开启或者关闭,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商家介绍页有使用视频,非常简单看一遍就完全掌握。

假设面包机设定20分钟工作时间,你需要提前5分钟结束面包机工作,只需要用到定时器倒计时功能。设置15分钟倒计时,然后按确认开始倒计时关闭,然后打开面包机工作,15分钟后定时器时间到面包机断电,目的达到。这款没有倒计时到蜂鸣器提示,我还有有一款米迪的定时器倒计时结束可以蜂鸣器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这个, 唯一不好的是秒表难调. 想有零有整得来回摆弄几次-

定时到秒吗?这绝对是强迫症表现。比如看到12456是不是有种不舒适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定时器分两大类,这款是编程定时器,用来设置24个触发时间与具体动作,作为倒计时用需要计算时差,每 ...

你这一款看到键盘和屏幕,已经吓跑人。

楼主:
已经购买这一款

【淘宝】https://m.tb.cn/h.UREqLXU?tk=ykcCddCkbSU CZ0001 「定时器开关插座 预约倒计时开关智能 家用电源充电自动断电定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C:
普彩这款设置简单,能精确到秒非常适合烤面包。用的是单片机方案。
数码之家有人拆过这款定时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5999-1-1.html

拆机图

设置非常简单,无需记忆操作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彩这款设置简单,能精确到秒非常适合烤面包。用的是单片机方案。
数码之家有人拆过这款定时器:
https:// ...

这款没有时钟,没有多组数据设计,功能单一,液晶指示明确,所以我选择了它。

保证不用看说明书就能操作、不会误触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没有时钟,没有多组数据设计,功能单一,液晶指示明确,所以我选择了它。

保证不用看说明书就能操作 ...

建议老大买这款 巨为电能保,常规你要的功能都有,还是wifi联网远程可操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老大买这款 巨为电能保,常规你要的功能都有,还是wifi联网远程可操控的 ...

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何需WiFi?

家里的净水器WiFi无故不能联网了。半年了,我都懒得折腾。

网友E:
就是嫌各种定时设置太繁琐,我已经转向 8266 套件了:

装好效果:

用起来神清气爽:代码能写出的功能,直接 OTA 进去就有了。

实际我手头有五只,两只远程遥控+定时,一只周期自控,一只给老式电火锅调火力,还剩一只吃灰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何需WiFi?

家里的净水器WiFi无故不能联网了。半年了,我都懒得折腾。

插座上也能设置简单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老大买这款 巨为电能保,常规你要的功能都有,还是wifi联网远程可操控的 ...

有购买链接吗,发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座上也能设置简单参数的

你推荐的这款看了哈才100左右,想买一款轨道式的安家里。可惜重庆发货直接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老大买这款 巨为电能保,常规你要的功能都有,还是wifi联网远程可操控的 ...

我上面已经买了一款。收到货如果不好用,再买你推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嫌各种定时设置太繁琐,我已经转向 8266 套件了:

你这是会编程才觉得简单,而且你乐在其中,不觉得折腾。
普通用户,就是简单可靠操作简单,比如站长的需求就是精确倒计时关闭电原,愿意付出的操作成本大概是最多2秒种。而且与其它设备高度不相干,避免烤面包需要找手机,手机落车里了,去拿手机结果没电,充电又找不到充电器,充电又要等手机有电开机,开机发现手机遥控定时器的app打不开,app打开了发现智能插座没联网。算了直接放弃去超市买面板算了。

现在特别喜欢简单可靠的产品,比如:
水银温度计不需要换电池,不会变旧。

机械涨液式可调温控器,可靠又便宜坚决不死机。

机械水箱水位控制器ab开关,可靠便宜,不怕风吹雨打,连续工作十年从没有任何问题,使用简单不需要设置维护。

86面板机械开关,这个太好了,可靠简单又便宜。简直是地老天荒值得信赖。

可靠简单就是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会编程才觉得简单,而且你乐在其中,不觉得折腾。
普通用户,就是简单可靠操作简单,比如站长的需 ...

是的,定时器就是定时器,还要依赖网络依赖手机,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我理想的定时器就是这一种: 只有倒计时功能,时间方便设置。

时钟、分组、模式等等全部不要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3961tmeb55

这个最短设置一分钟,我希望2分钟内有个30秒就好了,目前用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4302e8dOLMsTx&id=572277826473&_u=63961tmeb55

你这个设置不了8小时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4302e8dOLMsTx&id=572277826473&_u=63961tmeb55

站长买的那款可以设置1秒倒计时,我推荐的那款也可以精确设置到秒。烤面包多1分钟就可能味道不一样。如果想要时间更加精确到毫秒可以用工业数字时间继电器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嫌各种定时设置太繁琐,我已经转向 8266 套件了:

厉害了,有没有电流检测功能,我想控制一下小孩子看电视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会编程才觉得简单,而且你乐在其中,不觉得折腾。
普通用户,就是简单可靠操作简单,比如站长的需 ...

哈哈这个就是这样子,我是当带壳开发板用的。

最开始是抽水不方便,需要遥控+定时才入手

网友:
我觉得那些智能电饭锅的功能设计的挺好的,
一个模式键:预约/定时(其实就是定时开/定时关),有2个led指示这两种模式。
两个键“+ -”调时间,长按就10分钟地快进,4个8字管,精确到分钟。
还有一个开始键。
这样功能已经满足到日常98%的功能了。

精确到秒的没必要,60秒内的话,设置也用了你10秒,不如你直接读秒手动。
分段定时功能的话,在小屏幕、就那几个组合键,操作会很麻烦,还是用手机那种来实现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嫌各种定时设置太繁琐,我已经转向 8266 套件了:

大神,手机app也自己写吗?没有手机app发指令操作不方便啊,难道每次控制还得用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手机app也自己写吗?没有手机app发指令操作不方便啊,难道每次控制还得用电脑? ...

用 html 即可,跨平台免app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嫌各种定时设置太繁琐,我已经转向 8266 套件了:

某宝你这款套件现在全缺货。

网友G:
大神html也搞,厉害。
大神还秒回,更厉害,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某宝你这款套件现在全缺货。

就是贵州毕节那个店,似乎有两家,不过估计是马甲。

过阵子就有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html也搞,厉害。
大神还秒回,更厉害,哈哈?

都是现学的,比起开发小程序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
以下图片这款在HK售价95元港币。

网友H:
这款挺简单:
1.选择模式:定时开/定时关
2.调节时间
3.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款挺简单:
1.选择模式:定时开/定时关
2.调节时间

这个做不了8小时20分这样的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购买这一款

【淘宝】https://m.tb.cn/h.UREqLXU?tk=ykcCddCkbSU CZ0001 「定时器开关插座 预约倒计时 ...

使用了几次,我来评测一下:

1。尺寸很小,比我想象中小多了。做工还可以。

2。液晶没有背光,这是败笔。我插在厨房不太方便的地方,光线不好,不打电筒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字。

3。操作还是很容易。但数字只能增大,没有减小键。问了厂家,说按“上下”键2秒,会从增大切换到减小。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总的来说,用得还是比较顺手。如果有液晶背光、增加一个向下键,就更加完美。

网友:
今天在香港收到2楼这款(Wifi定时间开关转换插座)超级容易使用,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