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断中进入Stop会不会无法唤醒

楼主(2022-12-05):
如题,像串口、USB这种外设,中断中进入Stop后,会不会无法再次唤醒?

网友A:
能否唤醒只和你STOP的设置有关系,中断里进也没问题的。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问题,实际上和mcu类型,工作要求,程序相关;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唤醒只和你STOP的设置有关系,中断里进也没问题的。

    是吧。我也认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问题,实际上和mcu类型,工作要求,程序相关;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用 ...

    是吧。我也认为都可以
就是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