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用MCU替代是否合适

楼主(2022-12-05):
目前FPGA供货不好。请教EP3C10系列,如果考虑用MCU替代的话,从哪些方面评估对MCU的要求?

网友:
国产安路可以pin to pin

网友:
看需求。没有大并发/高实时/高带宽要求就没必要非得fpga。

网友A:
能用MCU实现的当初就不应该选FPGA。

网友:
能用mcu,选fpga,就是没事找罪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MCU实现的当初就不应该选FPGA。

一语中的

网友:
看你用fpga做什么,如果只是控制个流水灯,用4位mcu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