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CDC芯片 输入40V输出3A ADJ,价格3元以内型号

楼主(2022-12-05):
之前用的<MP24943>价格高了些,寻求DCDC芯片 输入40V输出3A ADJ, 封装so-8  价格3元以内型号,要求稳定,有用过的 希望提供一下参考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t2630.......

某处看着参考价格 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处看着参考价格 6+

价格找原厂报,不是某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找原厂报,不是某处

稳定性怎么样?  我用量比较少,一年也就一盘,不知道原厂是否鸟我

网友B:
sct2650
稳定性还可以,用过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t2650
稳定性还可以,用过一些了

最低拿到过什么价格

网友:
xl1509,就是电感得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性怎么样?  我用量比较少,一年也就一盘,不知道原厂是否鸟我

年用量一盘,原厂应该不会理的。年用量大些,你期望的价格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用量一盘,原厂应该不会理的。年用量大些,你期望的价格问题不大

这样还不如 我提供型号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还不如 我提供型号便宜

那还找什么?直接用mps的就行

网友C:
一年也就一盘怎么还对成本敏感……
代理都不咋理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4138

大师就是大师,提供这个型号符合价格要求,比较亲民,就看后续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也就一盘怎么还对成本敏感……
代理都不咋理人的……

这年头能省点是点,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就是大师,提供这个型号符合价格要求,比较亲民,就看后续稳定性了

确实便宜,但会不会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E:
dcdc芯片,电源嘛,关系到整个电路,稳定性第一。一年一盘,量不大,多二块钱得一个稳定,隐形成本也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4138

这个芯片,大师批量出国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芯片,电源嘛,关系到整个电路,稳定性第一。一年一盘,量不大,多二块钱得一个稳定,隐形成本也降低。 ...

是的,所以问问万能论坛,哪个靠谱,价格又亲民的

网友:
产品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电流是? 波动大吗

网友F:
这两天刚看到一个。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ME3123是一款高效率、高功率密度的同步整流降压DC-DC转换器,集成两个低导通电阻的功率开关来减低开关的功率损耗。ME3123具有4.7V - 4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和3A带载能力,支持PFM/PWM自动切换,内置环路补偿、输入UVLO、限流保护、过温保护和输出短路保护,可以为机顶盒或液晶电视提供高效率、小型化的供电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天刚看到一个。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ME3123是一款高效率、高功率密度的同步整流降压DC-DC转换器,集 ...

他这个型号,他的官网还未公布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大师批量出国货吗

我没用过,但是在某品牌的POE设备上见过,量应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过,但是在某品牌的POE设备上见过,量应该很大。

TX4138   60V 5A
TX4139   70V  2A
确实实用于poe

网友G:
引用 楼主:
TX4138   60V 5A
TX4139   70V  2A
确实实用于poe

以前用过他们家的芯片,感觉不是很问题,有部分回直通输出48V烧坏后面的器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设计的不好,你用完反馈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型号,他的官网还未公布出来

他们的公众号里介绍的

楼主(2023-01-04):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过,但是在某品牌的POE设备上见过,量应该很大。

tx4138 jlc买的,

节前测试 60v输入,1.5A恒流电子负载,接通负载竟然 把C9 470u16V电容直接干冒烟了,看电子负载电压一直在升高,经换芯片和电容就好了

再次测试,输入40V,输出5V  0.2A可以正常输出,电流再大就保护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怎么输出电流这么小?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测试SCT2650 60v 输出5V 2.1A 大了保护

XL1509 40V  输出 5V1.5A 大了保护

网友H:
sct2650不错的 比ti还稳

网友I:
引用 楼主:
稳定性怎么样?  我用量比较少,一年也就一盘,不知道原厂是否鸟我

这么老实干哈,找原厂把年用量说大一点,预计1个月几10k。然后小批量生产,先给我来一盘。
至于后面后面再说,……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老实干哈,找原厂把年用量说大一点,预计1个月几10k。然后小批量生产,先给我来一盘。
至于后面后面 ...

确实, 是不是用完一盘,在说还在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H:
sct2650不错的 比ti还稳

用了多少了  ,价格最低拿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4138

U3500这个芯片怎么样  ,好像是老陈推的

另外这种DCDC芯片 降压结构叫什么

内置 100V/8A MOS 宽输入电压降压型 DC-DC

U3500 是一款支持宽电压输入的
降压型 DC-DC,芯片内置 100V/8A
MOS,最高输入电压 90V。
U3500 待机功耗、高效率、低
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等特性。
电流输出,输出电流可达3A 以上。
同时支持输出恒压和输出
功能。
采用固定频率的 PWM 控制
式,典型开关频率为 140KHz。轻载时
自动降低开关频率以获得高转换效率。
内部集成软启动以及过温
电路,输出短路保护,限流保护等功
提高系统可靠性。
采用 ESOP8 封装,散热片
置接 VIN 脚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 10V~90V
‹ 输出电压从 5V 到 30V 可调
‹ 支持输出恒压恒流
‹ 支持输出 12V/3A, 5V/3A
‹ 高效率:可高达 96%
‹ 工作频率: 140KHz
‹ 低待机功耗
‹ 内置过温保护
‹ 内置软启动
‹ 内置输出短路保护
应用
‹ 追踪器
‹ 恒压源
‹ 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电瓶车
‹ 扭扭车、卡车

楼主(2023-05-17):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过他们家的芯片,感觉不是很问题,有部分回直通输出48V烧坏后面的器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设计的不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2052772

60v输入 5v 电流开到3A不一会 限流电阻和芯片挂掉了,明明有Cycle-by-Cycl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网友:
一年用一盘,还去改,有什么意义,要是中心出点小问题,改的省哪么点钱,还不够这个修改的风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3500这个芯片怎么样  ,好像是老陈推的

另外这种DCDC芯片 降压结构叫什么

好像外围很复杂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9296&pid=12052772&page=1&extra=#pid12052772 ...

事实证明确实有问题。

网友J:
芯谭,NDP2450,40V,5A,300kHz同步整流,SOP8
我们目前采购价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事实证明确实有问题。

感觉是芯片自身设计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芯谭,NDP2450,40V,5A,300kHz同步整流,SOP8
我们目前采购价1+

dcdc太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