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波形有纹波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图中是用示波器测得的半桥驱动芯片的输入与输出、电源的波形
图1红色为半桥驱动的上臂的输入,黄色为输出
图2红色为电源上的纹波
请教高手,这样的波形正常吗?图1中的蓝色圈出的平台是怎么产生的?为何会在mos管开/关的时候生产振荡,这样的振荡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吗?

网友:
正常,管子有寄生电容,线路有寄生电感

网友:
这个波形很好了

网友:
“请教mos管驱动波形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