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可以非接触检测0.6mm直径的圆柱形旋转角度?

楼主(2022-12-06):
如题:
需要非接触测量,
圆柱形长度20mm左右
无法安装接触式的东西

请假各位大虾,有这种处理办法吗?

网友A:
磁铁+磁编.行么
--------
我错了.看走眼.0.6mm.....这有点细啊

网友B:
电容矩阵测量啊

网友C:
烟草行业的吗?

网友D:
这圆柱是自由滚动,还是有什么东西带动它转动呢?旋转轴心位置是否固定不变还是说会一边旋转一边平移?
感觉难度颇高,这么细

网友E:
圆柱体外部体积允许的话感觉可以参考鼠标的光电传感器来实现,比如光电轨迹球 就可以检测到球体的转动,轴体比较细 调试比较麻烦,理论上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烟草行业的吗?

不是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圆柱是自由滚动,还是有什么东西带动它转动呢?旋转轴心位置是否固定不变还是说会一边旋转一边平移?
感 ...

会有一边旋转一边平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柱体外部体积允许的话感觉可以参考鼠标的光电传感器来实现,比如光电轨迹球 就可以检测到球体的转动,轴 ...

谢谢,这确实是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磁编.行么
--------
我错了.看走眼.0.6mm.....这有点细啊

这个组合,也考虑过,就是因为直径太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矩阵测量啊

能具体说说吗,暂时没查到好的方案。

网友:
显微镜 + 摄像头

网友F:
这圆柱体,没有夹持东西吗?腾空检测?  0位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圆柱体,没有夹持东西吗?腾空检测?  0位在哪

没有零位,可以理解为手拿个针戳这种。

网友:
光学方法,定制微距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