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水温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2022-12-06):
家里三台燃气热水器,没有一台用起来水温稳定的。是我买的燃气热水器太便宜了还是目前燃气热水器就这样。
我想要的就是设定多少度水温就能稳定住,人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的就行。
大家能否谈谈自己家的燃气热水器用起来水温稳定不,水温调节能力强不?
还有大家会通过调节混水阀调节燃气热水器温度不?
配合恒温混水阀能克服燃气热水器水温波动问题吗?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燃气热水器依然做不到水温稳定吗?

网友:
我家的也不稳定

网友A:
板换的很稳定,我家是采暖和热水一体的,10前的旧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换的很稳定,我家是采暖和热水一体的,10前的旧机子

这是什么牌子的热水器吗?没听过

网友B:
我家用的万和16升的零冷水热水器,很稳定啊,容量买16升或以上的,另外看看水压是否足够

楼主:
希望自动化控制大佬能谈谈目前燃气热水器水气伺服做到如何了?能做到接近理想化,波动小的热水器吗?
pid模糊控制,燃气比例阀,水伺服都用上了还不能做出稳定的燃气热水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万和16升的零冷水热水器,很稳定啊,容量买16升或以上的,另外看看水压是否足够 ...

就是万和16升的热水器,水压0.47mpa

网友:
我之前的也不稳,换了台新的非常稳,便水太小会关断保护

网友C:
我家用的BOSCH壁挂炉,也是没有稳定温度的功能,水龙头开小点,水温就会一直上升。
我估计是机器没有线性调节火力大小的功能。

网友D:
几年前的燃气热水器,也就1千出头,万和的,体验真差。只要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下一个准备换电热水器了。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时间长了后,管道里面是否会结水垢?如何清理?管道还是在地板下的暗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牌子的热水器吗?没听过

小松鼠的壁挂炉,带地暖采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的燃气热水器,也就1千出头,万和的,体验真差。只要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下一个准备换电 ...

关了再起应该都一样,有几秒检测才点火

网友E:
温度很稳啊,用的就是最便宜的13升的。

有的机子设计有坑,风机口那块有的有一个密网,用久了网孔一堵就各种毛病。拆掉就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时间长了后,管道里面是否会结水垢?如何清理?管道还是在地板下的暗管 ...

地暖管不会结垢的,热水器里面淘宝有那种清洗泵,水桶里面放清洗剂,泵接到壁挂炉进水管循环;淘宝一搜一大堆,我买了一个一般好几年才要清洗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很稳啊,用的就是最便宜的13升的。

有的机子设计有坑,风机口那块有的有一个密网,用久了网孔一堵就各 ...

应该不是滤网堵塞,才新装的。而且净水器pp棉很干净,水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的燃气热水器,也就1千出头,万和的,体验真差。只要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下一个准备换电 ...

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重开龙头pid控制还没有锁定,必须先小火直接大火一段滚烫水是不是更加恼火。

楼主: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在燃气后面串联一个80升电热水器作为水温滤波器,这样可以混合使用也可以相互单独使用是不是就可以解决用热水痛点。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两台燃气热水器串联,第一台做预加热,降低后面一台的调节难度。

目前我这里没有条件做这个实验,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做这个实验。

网友:
能否说下这三台热水器的具体型号?避坑。
我家万和10升的,用了7年了,售后换过一块主板,刚开始几年水温很稳定,这几年洗澡时,经常出现一段水烫人,可能现在小区住的人多了,水压不稳导致的。
我在进水口接了一个水压表,自来水的水压会忽高忽低,正打算换一台海尔的水伺服恒温多点用水无干扰JSQ30-16JM6,https://item.jd.com/100008185306.html,等价格合适就入手。

网友:
说说我的选择:
1,目前的技术要想温度稳定,首选水伺服功能,解决多点用水温度波动、水量波动导致温度波动。其它的水汽双调、燃气比例阀什么的不用看了。
2,带增压泵最好。冷水端压力0.35MPa左右,但是热水压力还是小。实测开2个淋浴喷头,开增压明显好于不开增压(后来手机app设置默认打开)。
3,经过计算,单台16L的燃热,需要G2.5以上规格的燃气表。G1.6的在一些情况会供气不足。搞得我还多花了几百块换燃气表。
4,楼主的情况,如果不换热水器的话可以先装个恒温水阀试试。

普通的燃热,之所以温度不稳定我觉得还是以下几点:
1,燃气火力不变,洗澡时水压波动导致温度波动。->水气双调、水伺服。
2,水开小,温度会升高。->半管加热、燃气比例阀。
3,关水半分钟后重新开水,温度很烫。->水旁通阀。
欢迎讨论。

网友F:
我买的林内的,带伺服器的,4000元,很稳,定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在燃气后面串联一个80升电热水器作为水温滤波器,这样可以混合使用也可以相互单独使用 ...

加电热水器可以,但是占地方啊。
用2台燃气的话你确定你家燃气表带的动?拍下燃气表规格看下是G1.6还是G2.5还是多少。
楼主是3台热水器都在同一家使用?要考虑燃气表对最大用气量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电热水器可以,但是占地方啊。
用2台燃气的话你确定你家燃气表带的动?拍下燃气表规格看下是G1.6还是G2 ...

16的热水器,用的1.6的表。燃气公司说没毛病不需要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林内的,带伺服器的,4000元,很稳,定多少就是多少

4000能很稳定真的很超值,我的万家乐2700买的也属于伺候这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6的热水器,用的1.6的表。燃气公司说没毛病不需要换表

你那冬天平均气温多少?温度低的话G1.6带16升供气不足,导致热水器无法到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BOSCH壁挂炉,也是没有稳定温度的功能,水龙头开小点,水温就会一直上升。
我估计是机器没有线性调 ...

燃气热水器都有燃气比例阀的,都可以调节火力大小。只是调节范围大小与线性度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4000能很稳定真的很超值,我的万家乐2700买的也属于伺候这用

2700的水伺服热水器温度也不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2700的水伺服热水器温度也不能稳定?

可能有年头的,那时候热水器没有水伺服的说法。能测量水流量就算水伺服了,现在的好像带水流调节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时间长了后,管道里面是否会结水垢?如何清理?管道还是在地板下的暗管 ...

有专业的人洗地暖管就是塞海绵球然后用高压水推出来。先考虑分水器滤网还有常使用的开关的角阀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能有年头的,那时候热水器没有水伺服的说法。能测量水流量就算水伺服了,现在的好像带水流调节阀 ...

国产的真水伺服近2年才有吧。

网友:
之前的燃气热水器只有根据水流量和温度调节燃气比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真水伺服近2年才有吧。

是的,有个水流计就能叫做水伺服了主要代替以前水气联动阀作用,参与pid调节否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0能很稳定真的很超值,我的万家乐2700买的也属于伺候这用

不要买国产品牌的,我邻居家买的和你一样品牌的热水器,每个月燃气费1500多,简直就是在开温泉
我们都是买林内或者能率,稳得一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万和16升的热水器,水压0.47mpa

你是网上买的吗?如果是的话联系售后更换主板,有一批16升的机器出厂时控制板有问题,现象就是温度不稳定,据说是电商专供的机器,出厂就有这个毛病,需要更换主板

网友I:
燃气后面串联一个电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万和16升的热水器,水压0.47mpa

我家的是刚装修好的那几天试了一下 不稳定,联系售后,售后伺服二话不说就过来换了,说这是电商专供的机器,出厂的主板有问题,现场更换主板后一直用到现在,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的燃气热水器,也就1千出头,万和的,体验真差。只要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下一个准备换电 ...

买零冷水的热水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的燃气热水器,也就1千出头,万和的,体验真差。只要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下一个准备换电 ...

我是今年买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刚装修好的那几天试了一下 不稳定,联系售后,售后伺服二话不说就过来换了,说这是电商专供的机 ...

还有这事,晕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事,晕倒

是的,师傅说这批电商的机器出货量挺大的,他换了很多机器的主板,一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燃气后面串联一个电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那电热水器需要通电不,只是作为一个混水稳定温度的作用吗。如果好用那缺点也很明显需要保温,不然每次使用水温都很难升起来。做一个10升的保温桶安装后面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师傅说这批电商的机器出货量挺大的,他换了很多机器的主板,一换就好 ...

你说的换主板是那款?我的是图中这款1699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换主板是那款?我的是图中这款1699买的

我家的和你外观很像,我买 的是白色的,有零冷水功能,型号是:JSLQ27-PLS5P16,估计主板是一样的,建议你直接联系售后,说水温不稳定,看看售后怎么处理

网友:
能率用了好几年,一直都很稳定,感觉跟国产的还是有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热水器需要通电不,只是作为一个混水稳定温度的作用吗。如果好用那缺点也很明显需要保温,不然每次使 ...

用之前肯定要通电的。我屋里这个垃圾燃气每次都要放半分钟才热,而且水一小就停火,用了1天我就买了个电的。。串前面既省水又完全恒温了。。就是廉价电热保温差,凉的快,不过不需要多大,40l的足够用了,反正就是缓冲作用,烧热就可以断电了。像我日常开到40度左右,一个月平均5~10个?左右的气(洗衣服的水直接走燃气,一半热水一半凉水,不需要多热),和30度左右电(早晚差不多要烧40分钟电,1.6kw)。有暖气还好,没暖气耗电就大幅增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滤网堵塞,才新装的。而且净水器pp棉很干净,水质很不错。

不是水的,是风机的进风口,这个地方挖坑一般人不会知道。

而且新机是没问题的,时间长了有点杂质有点积碳就能把孔堵了。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一般用户不会认为是机器有坑。

而且这个过程后期是加速的。进风越小越容易积碳和杂质,然而检查气路,水路,风压,风机啥都是正常的。

用户只会认为使用时间长了该换了。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

网友:
海尔的,很稳定

网友:
我家也是海尔的1000多12L的,用了3年,感觉也没有忽冷忽热啊

网友J:
楼主说的不稳定是指用热水过程中关水一小段时间再开水,这时会夹杂一小段高温水和低温水吧?是因为关水时热交换器的的余热传给了静止的水,温度就上去了。要解决这一小股的不稳定温度,需要买带旁通(混水)伺服机构的热水器,林内进口高端机才有。除了这一小段波动以外,水流稳定状态下,国内的调节燃气比例阀控温的PID应该也是能稳定的。那一小段温度不稳定的水,如果家里热水管道长点其实也能被平均掉,感觉没那么明显。

网友:
万和强排的,温控非常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不稳定是指用热水过程中关水一小段时间再开水,这时会夹杂一小段高温水和低温水吧?是因为关水时热 ...

林内是有这个功能,不过实现的很简单,就是有一段旁通水管就行了

2台林内,一台京东买的 2020年8月 13升 2199, 燃气比例阀,水流应该是用记忆合金控制那种,属于林内低端,中途关水温升小于3度

水温很稳,声音也不大

还有一台叫百尊的,咸鱼21年4月 2000买的,林内给华润代工,说明书型号 JSQ26-K  13升,现在咸鱼1599,上代的旗舰, 燃气比例阀,带水量伺服的,有线遥控

水量伺服没啥用,用记忆合金那种就够了,中途关水水温也不会升高,缺点就是里面电源是变压器的,平时有嗡嗡声,待机功耗5w

这两台控温都很好,你就是洗澡的时候在外面开关其它水龙头,水温也不会变,还能听到热水器风扇马上就有反应

网友:
我家的能率,12还是16记不清了,很稳,就是前面一段冷水要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冬天平均气温多少?温度低的话G1.6带16升供气不足,导致热水器无法到最大功率。 ...

我这里冬天0-10度左右,我也怀疑是火力不够。不知为啥热水器没有火力调节与水流量范围指示条,要是这个这个功能就可以容易判断热水器状态,用户可以把水流量调节到最合适位置,比如0-10水流量指示,用户把水流量调节到5这样pid能更加容易锁定且稳定。火力指示0-10档火力,当长期处于10用户就知道加热火力不够就可以降低水流量,降低热水器负载。总的思路就是一个简单人力交互,让人与机器能够互相沟通让机器更加控制好水温。

网友K:
我也是用的一千多的,不稳效果很差,每次开最大流量效果还凑合。

网友:
出水位置加装个恒温阀就好了

网友:
有回水管感觉温度还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
我家用的华帝16升零冷水的,很稳。洗澡前按一下舒适浴,可自动根据气温设定水温。洗澡前一分钟按一下即热,开淋浴头5S内就出热水了(之前的房子要先放大半桶冷水)。水压不清楚,至少洗澡的时候其它用水点打开,只会影响水流量,没有感知水温变化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冬天0-10度左右,我也怀疑是火力不够。不知为啥热水器没有火力调节与水流量范围指示条,要是这个这 ...

你一说火力不够我感觉大概率就是我说的那种厂家埋的坑了。

只要燃气压力和水压没问题,8升的都不会有火力不够的情况。

这几年拆了好几台的网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没拆网之前是火苗小,火苗虚。

然后就是感觉火力不够,用水量大小变化就能感觉到有影响就更别说几个龙头一块用水了。

拆掉后,能看到火苗猛的一批,至少是洗澡的时候,再开一两个水龙头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现在冬天5,6度的进水温度都没用到最大火。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用的一千多的,不稳效果很差,每次开最大流量效果还凑合。

先检查气压水压正常不正常,都没问题的话按我说的方法把风机前面的网干掉,会有惊喜。

就是要大动干戈,要把水箱和风机拆开分离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气压水压正常不正常,都没问题的话按我说的方法把风机前面的网干掉,会有惊喜。

就是要大动干戈, ...

我怀疑火力不足,燃气热水器洗澡避免不了打了泡沫没热水家里果奔的的尴尬。燃气热水器虽然便宜确实没电热的优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火力不足,燃气热水器洗澡避免不了打了泡沫没热水家里果奔的的尴尬。燃气热水器虽然便宜确实没电热 ...

你这情况很严重啊。。。

我几个家里用的最便宜的就是13升燃气的,现在用得最爽的也是这个,老式的,3个旋钮的。水量又大又热。

老房子用的是老式的40升储水电热的,体积大占地方,冬天洗得不爽,还没怎么大洗热水就用光不热了。

还有个房子是太阳能加即热串联的,这个排中间,不用放冷水是优点,但是即热的水流量小(用的8KW的),洗得没有燃气的过瘾。

即热的有个缺点,洗的过程中关水再开水的时候温度高,正好和普通热水器相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火力不足,燃气热水器洗澡避免不了打了泡沫没热水家里果奔的的尴尬。燃气热水器虽然便宜确实没电热 ...

看一下家里燃气灶火力怎么样,要是灶的火力也不行那就别考虑燃气的了。这个无解。

要是灶的火力正常,那就是热水器里那个网的问题。

网友L:
林内带水量伺服的,室外机器,我装阳台上,温度很稳。配了外置循环泵,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家里燃气灶火力怎么样,要是灶的火力也不行那就别考虑燃气的了。这个无解。

要是灶的火力正常,那 ...

好吧,只能这样了。燃气确实用起来不是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林内带水量伺服的,室外机器,我装阳台上,温度很稳。配了外置循环泵,爽歪歪。 ...

同一款机器有人用的好有的用的不好,可能与使用环境关键很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是水的,是风机的进风口,这个地方挖坑一般人不会知道。

而且新机是没问题的,时间长了有点杂质有点积 ...

这个网堵了,会导致自来水水压变化时,热水忽冷忽热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网堵了,会导致自来水水压变化时,热水忽冷忽热吗?

会一会儿冷一会儿温,温度上不去。容易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一会儿冷一会儿温,温度上不去。容易熄火。

那我家的就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是温---温---温---热---温---温---,大多数时候温度正常,偶尔来一段热的。

网友:
壕,一个燃气热水器不够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的燃气热水器,也就1千出头,万和的,体验真差。只要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下一个准备换电 ...

只要中间关水管,就会夹杂一段凉水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也是这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林内带水量伺服的,室外机器,我装阳台上,温度很稳。配了外置循环泵,爽歪歪。 ...

燃烧室装在阳台上,热水用泵送到洗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自动化控制大佬能谈谈目前燃气热水器水气伺服做到如何了?能做到接近理想化,波动小的热水器吗?
pid模 ...

燃气消耗速度,热水出水速度如果是恒定的状态,水温不会忽冷忽热?
是燃气压力跟不上导致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你一说火力不够我感觉大概率就是我说的那种厂家埋的坑了。

只要燃气压力和水压没问题,8升的都不会有火 ...

你用的什么牌子燃气热水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你用的什么牌子燃气热水器呢?

之前租房子用的是美的8L的,现在用的是万和13L的。

都是几百块钱3个旋钮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之前租房子用的是美的8L的,现在用的是万和13L的。

都是几百块钱3个旋钮的 ...

万和今天好像打折,1049起券后¥749起
你的热水器是否没装循环热水?

网友:
选林内或能率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燃烧室装在阳台上,热水用泵送到洗手间?

泵只是用来循环用。

网友N:
我家用的 海尔燃热16L  JSQ30-16JM6(12T)U1,1000出头的价格。

用了2年了,温度很稳定。

以前也迷信别人说的能率林内,现在看来真没有必要。

网友O:
我买的卡萨帝的,带增压泵,带啥一氧化碳检查啥的,水小了,自动抽水,6800一台,用着还行。

网友:
以前出租屋用的万和的,中途关闭水龙头再打开,有时候会打不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家用的 海尔燃热16L  JSQ30-16JM6(12T)U1,1000出头的价格。

用了2年了,温度很稳定。

燃气烧热水有这么高大么,还嫩绿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我买的卡萨帝的,带增压泵,带啥一氧化碳检查啥的,水小了,自动抽水,6800一台,用着还行。 ...

热水器自带增压功能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热水器自带增压功能么

对,爽爽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对,爽爽的。

增压部件集成到热水器?还是独立组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只能这样了。燃气确实用起来不是很爽

有联系售后过来看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增压部件集成到热水器?还是独立组件?

集成,不是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联系售后过来看了吗

刚放开到处羊羊,所以暂时没找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O:
集成,不是外挂。

如果水压过小,这个内置增压泵是不是没啥用
内置增压泵扬程有几米,10米么

网友P: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
要判断你的水压稳不稳,很多小区的增压泵没有调整好,启停过于频繁,就会出现燃气热水器一下冷一下热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万和今天好像打折,1049起券后¥749起
你的热水器是否没装循环热水? ...

没有,家里水压大的很,前面接小半盆水就热了,冷水可以冲厕所。

网友M:
引用 网友P: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
要判断你的水压稳不稳,很多小区的增压泵没有调整好,启停过于频繁,就会出现燃气 ...

如果顶楼有水塔,水压是不是会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顶楼有水塔,水压是不是会稳定一些?

会稳很多,一般的高层小区,都有供水系统,自带稳压。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没有,家里水压大的很,前面接小半盆水就热了,冷水可以冲厕所。

我也是,前面的水接着,用来搞卫生和冲马桶。
原来在装修的时候,热水管特意留的短,所以每次废水不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P:
我也是,前面的水接着,用来搞卫生和冲马桶。
原来在装修的时候,热水管特意留的短,所以每次废水不多。 ...

你的管子埋地下,还是走吊顶?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的管子埋地下,还是走吊顶?

燃气热水器在厨房,
热水出来后,直接穿墙到卫生间,
热水管到花洒出水这一段可能就两米吧。

网友:
老家万和的稳定,但是关了再开反应慢,有一截冷水,16L
现在住的这里能率的,稳定,关水再开温度稍微低一点点,不明显,也是16L
相对来说能率,林内之类的会好很多

网友(2024-07-24):
林内和百乐满都可以

网友:
换电热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