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替代方案,STM32L431CBT6和MPU6050芯片

楼主(2022-12-06):
坛友们,大家好,有没有这两款芯片的替换芯片。主要目的是降成本,由于时间比较急,所以不能有太大的改动:需求量在1K左右。
1.STM32L431CBT6,可以直接PIN2PIN ,代码不用移植或者可以少量改动的mcu,不要求低功耗。 现在价格在17元/PCS
2.MPU6050 MPU - 6050六轴(陀螺仪+加速度计)MEMS   现在价格在50元/PCS

多谢大家!

网友A:
卧槽现在6050这么贵吗,十年前就玩过这玩意了,现在是属于td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现在6050这么贵吗,十年前就玩过这玩意了,现在是属于tdk了吧

十多年前多少钱一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多年前多少钱一片呢?

2012年7月,模块46一个
15、16年左右芯片单价应该10不到吧,当时9150模块好像也就30+

网友B:
我的天哪……
几年前,几元十几元的6050多得是……

不对啊,刚刚去某宝看了一圈,MPU6050就是几元钱啊,

网友C:
我买的6050模块也是十几块钱啊

网友:
单片机的楼主自己决定,6轴我们一直用LSM6DS3TR-C,9元左右,其他在涨价时它也没涨,算是比较稳定的价格。
但……如果后面还要挂一个地磁的话,它自身的hubsenser不是很好用,spi方式有问题,最好用iic直通方式配置地磁后再切回来spi方式读取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6050模块也是十几块钱啊

模块一直比芯片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哪……
几年前,几元十几元的6050多得是……

某宝是翻新的,测试可以用,批量用就有问题了,看看你们隔壁的商城,芯片价格1000+是50元,模块是12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块一直比芯片便宜

好就买模块拆着用

网友:
LSM6DS3TR-C  这个6轴还挺便宜,

网友E:
我这里有项目剩下的6050,200个左右,具体没数,买了400用了一半。当时应该是不到30买的。25可以出。考虑不考虑。

网友:
听闻稳拍器很多都还用MPU系列?说国产的批量就难搞?

网友:
有几百了MPU6050 焊接在板子上的,还有一个STM32L151C8T6一起,楼主有兴趣不?就是都焊接好了,需要拆

网友F:
前者用GD32之类, 大批不到10元的, 不过程序要改的地方肯定不少, 你要着急就别换了. 后者用LIS3DHTR, 也很便宜, 程序网上现成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是翻新的,测试可以用,批量用就有问题了,看看你们隔壁的商城,芯片价格1000+是50元,模块是12元。 ...

模块用的都是几元几毛的
几元的不一定是翻新的
模块里面也用拆机的,只要检验合格都是拿出来卖的
拆模块还不如直接买便宜的芯片

X泽全新千颗价格¥¥38.759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者用GD32之类, 大批不到10元的, 不过程序要改的地方肯定不少, 你要着急就别换了. 后者用LIS3DHTR, 也很便 ...

MPU6050是六轴,LIS3DH 是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G:
MPU6050是六轴,LIS3DH 是三轴

看9楼,LSM6DS3TR-C 这个是6轴

网友:
引用 网友G:
MPU6050是六轴,LIS3DH 是三轴

记错了, 应该是楼上某位说的LSM6DS3TR

网友H:
直接TDK的代理,6050后续有替换的型号,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TDK的代理,6050后续有替换的型号,几块钱。

求代理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有项目剩下的6050,200个左右,具体没数,买了400用了一半。当时应该是不到30买的。25可以出。考虑不 ...

暂不考虑哈

网友:
i c m 4 0 6 0 9 目前我们用这个型号。

网友I:
不知道楼主的使用场合对ADC要求是否较高,如不高的话使用国产几个牌子的都有能替换STM32L431的型号。如果ADC要求高这个就需要慎重一下,目前国产兼容STM32的ADC都差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的使用场合对ADC要求是否较高,如不高的话使用国产几个牌子的都有能替换STM32L431的型号。如果AD ...

多谢,ADC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