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屏幕白屏怎么办?

楼主(2022-12-06):
用迪文屏幕4.3寸 T5的,有白屏的情况,无法恢复,只能返厂,这可麻烦了。设备屏幕在客户手上了。
迪文售后说底层啥丢失,重新刷固件。迪文这么大公司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可能用几个月才白屏。有些用几天白屏!3-5%概率吧。
白屏重启没用,什么都没显示。只能返厂刷固件!
问问大家有遇到的,有办法防止白屏吗? 谢谢

网友A:
啥主控的?一般就是主控意外进 bootloader 然后自宫了

网友:
换牌子,不用他的东西了就解决了

网友:
换个型号试试

网友:
可能我用的少.3.5寸的t5屏.暂时没遇到过你的这个现象.
3-5%概率白屏你这个倒是有点意思.这概率是自己测试到的吧.
如果售后不和我咨询更多细节,直接判断由于xxx问题导致xxx问题要返厂xxx
我基本上会首先判断他仅仅是要急着把这件事解决,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你返厂修了之后一样还是会发生的.
要么,你自己继续深入测试,找到问题,硬件的或者软件的,或者用户使用上的
要么,如楼上所言,换吧(换了也麻烦事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主控的?一般就是主控意外进 bootloader 然后自宫了

T5哈 ,基本是开机时候发生白屏,烧录过程也可能遇到白屏,不过这个情况好办。没流到客户手上。  郁闷的是客户用几天 几个月才出现白屏的。

网友B:
T5白屏重烧固件就好了,T5丢数据现象很严重,官方解决不了,好像也不想解决,现在主推T5L,丢数据比之前好很多,没遇到过丢固件。感觉迪文的Flash写入程序不可靠,像是写入后没校验或没做坏块管理。

网友C:
T5L也遇到一批丢固件,厂家说是用的存储器的问题。已经装到现场了,一百多个,陆续拆回来,返厂更换存储器,耗时差不多一年,才陆陆续续处理完。

不过没得换,用来用去,还是迪文好用,价格便宜,有24位色,写数据相当于写存储器,可以跨页写,一次刷上去就完事,控件多的时候刷屏简单,代码比较好处理。除了那个开发环境确实难用以外。

网友D:
迪文的东西真心难用,后面改为陶晶驰的,一下子就上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迪文的东西真心难用,后面改为陶晶驰的,一下子就上手了。

坛友您好,陶晶驰稳定性如何? 陶晶驰相比迪文贵多少? 差不多价量少的单要考虑换陶晶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5L也遇到一批丢固件,厂家说是用的存储器的问题。已经装到现场了,一百多个,陆续拆回来,返厂更换存储器 ...

DMG48270C043_15WTR   T5L 带外壳 4.3寸的   不是这款吧。
另外T5白屏就刷固件就行。 T5L白屏还得拆储存器 这么麻烦啊。T5L白屏如果不换储存器  会重现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5白屏重烧固件就好了,T5丢数据现象很严重,官方解决不了,好像也不想解决,现在主推T5L,丢数据比之前好 ...

DMG48270C043_15WTR   T5L 带外壳 4.3寸的   这款吗? 准备想升级这款

另外用T5L 有几百片以上了吧。 几十个好不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迪文的东西真心难用,后面改为陶晶驰的,一下子就上手了。

使用我觉得还不错,OS可以编程这个其他不能做到啊。特别后面的T5L 可以当keil C 更方便哈。
陶晶驰的按他们指令发送 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DMG48270C043_15WTR   T5L 带外壳 4.3寸的   这款吗? 准备想升级这款

另外用T5L 有几百片以上了吧。 几 ...

之前公司定制的T5屏,后来换成T5L,是自己画的板,每年出货几10K,如果不是差钱,建议换其他家,迪文的主要优势就是便宜。

网友E:
LZ用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用的是哪个型号?

4.3寸带外壳的 T5    85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3寸带外壳的 T5    85元的。

用一段时间就有若干的白屏?

楼主:
这个难说,反正是遇到。3%概率吧

网友F:
DW屏幕很垃圾的,以前用过。

解决办法就是不用DW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DW屏幕很垃圾的,以前用过。

解决办法就是不用DW屏幕

也是白屏问题吗?  价格便宜是很大吸引力,然后能编程也是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是白屏问题吗?  价格便宜是很大吸引力,然后能编程也是不错。

对,白屏问题多,也有触摸不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白屏问题多,也有触摸不良的

触摸从来没问题,除非屏幕裂开。  就是白屏问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