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水管是从顶部走的么?据说走顶部漏水容易检修

楼主(2022-12-06):
走地面施工方便,但是漏水检修麻烦,听说有些人水管走顶部,
这种走顶部的方案,漏水,不是要整个吊顶都被湿么

这里有人水管从顶部走么?
说下体验吧,当初是怎么考虑的,竟然选择从顶部走管

网友:
你想怎样走就怎样走。

顶部走的前提是要做吊顶。

网友A:
检修方便不如来的可靠方便,如果你热爱检修那就走顶。走地多花点买厚管子买贵的,只要施工做好中途保护没损伤可能修水管就是30年以后的事。走顶也不错,水锤异响,冷凝水吊顶霉变全家肺炎,管道接触空气降低寿命,所有水锤压力管道承受没有地面沙灰包覆。还有就是走地水管温差变化相对稳定避免管道温差冲击。如果你有地暖那必须走顶,如果没有走顶徒增烦恼,拆吊顶真的就比费一块地砖便宜吗?最好的选择就是降低故障率,来一个30年没问题。

网友B:
        我这边的商品房都要求自然水管走房顶的。浙江没有暖气,就不知道暖气的水管如何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修方便不如来的可靠方便,如果你热爱检修那就走顶。走地多花点买厚管子买贵的,只要施工做好中途保护没损 ...

我就是地暖,水管走地下的,从顶部走得多高的层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商品房都要求自然水管走房顶的。浙江没有暖气,就不知道暖气的水管如何走了 ...

水管走房顶,我认为是大势所趋。

原因是:万一水管漏水,只是影响自己。

现在很多纠纷,楼上水管漏水,下面的苦不堪言,但楼上拒绝配合,也不愿意出钱。

有人为此折腾很多年,甚至发生杀人事件。

网友:
顶上走的科学啊
但是你也要考虑一件事,并不是走地面就一定出问题.
这个事我前年装修问过包工头,他说没必要然后就都听他安排了.兼顾成本和施工吧.
我门老家的房子十几年前也是他装修的,哪都没坏过.
我的意思是,设计再科学,施工也是个事儿啊.注意施工.

网友:
走地漏水,漏的可不光是你家的地板!除非你住一楼!

网友D:
我家是走顶的,总阀门在厨房,1出4,通过铝塑管分别拉到两个卫生间,厨房,阳台,,一根管拉到底,中间没有节点,不怕漏水.
水电工没见过这么干的,硬说自己不会干铝塑管,只会PPR.最后多给了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是走顶的,总阀门在厨房,1出4,通过铝塑管分别拉到两个卫生间,厨房,阳台,,一根管拉到底,中间没有节点,不 ...

水管从顶部走,只用铝塑管,不用ppr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地暖,水管走地下的,从顶部走得多高的层高啊?

只要保证用料足,施工规范,然后水管保护到位估计想漏水都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管从顶部走,只用铝塑管,不用ppr管么

一分4出来铝塑管,到顶上,拉到不同的地方后后再转PPR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4出来铝塑管,到顶上,拉到不同的地方后后再转PPR管

水管主要采用铝塑管,只有末端转ppr?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管主要采用铝塑管,只有末端转ppr?

室内全部使用ppr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是走顶的,总阀门在厨房,1出4,通过铝塑管分别拉到两个卫生间,厨房,阳台,,一根管拉到底,中间没有节点,不 ...

1出4的接水方式太霸气了
可否上个图

网友E:
漏水不是可能用红外线相机看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水不是可能用红外线相机看的到吗

你用红外热像仪查过漏水么

网友:
一般漏水都是施工人员施工不规范造成的,大牌的水管很少有因质量问题漏水的,所以选择大品牌的水管还是必须的。水管走地走顶都一样的(因为漏水很多是从墙上漏的),关键是施工人员的手艺问题。管材选PPR就行,施工完工后要录水管走向的详细视频,最好高清的(现在这也不费啥事),以备后期维修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漏水不是可能用红外线相机看的到吗

漏水是靠仪器听声音找位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红外热像仪查过漏水么

网上看过,通热水,漏水点附加地面看出辐射温度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看过,通热水,漏水点附加地面看出辐射温度高点

漏热水,手摸都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水是靠仪器听声音找位置的。

很小的渗水从声音上也能探测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