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TKM32F499移植LVGL的例程

楼主(2022-12-07):
demo板用的是官方的。显示屏是TK050F5591。LVGL是9.0版本。RGB888接口。运行benchmark例程测试,感觉比较卡。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可以跟贴交流。

网友:
8.3感觉运行就有些卡了,9.0相比8.3增加了些什么功能呢?

楼主:
8.3直接就到了9.0好像也没啥太大的变化。

网友:
TKM32F499的SDRAM带宽有限。高分RGB屏幕占用太多,留给程序的就捉襟见肘了。
降低分辨率或者用SPI屏会好很多。

网友A:
我现在换成SWM34S了,主频慢一点,但是SDRAM带宽和主频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换成SWM34S了,主频慢一点,但是SDRAM带宽和主频是一样的

我也试试看。感觉还是要主频更高一些才可以带大屏。要么都是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试看。感觉还是要主频更高一些才可以带大屏。要么都是慢的。

STM32H7B0就挺好,内部有连续的1MB的sram,主频虽然只有240M,但是快多了。可惜贵

楼主:
就是太贵所以不好选

网友:
用上面那个RGB屏,因为单片机光刷新屏,每秒钟就要输出高达54MB的数据,占用了总线时间,在用LVGL时没帧中断切屏情况下,速度不易提高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用TK80接口驱动的屏,速度就比较快,因为不用刷那54MB的数据,单片机闲很多。

程序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