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OS管损坏坏问题,只导致栅极漏电流变大。

楼主(2022-12-07):
一个很简单的应用,都不用开关切换,只是按键复位用的,电路图如下,现在发现几百台总有几台出现MOS管损坏的问题,而且都是G极电流变大,MOS导通不完全。3.7V的锂电池整机的工作电流都不超过0.5A。想请教下各位大佬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也不是完全烧坏的,只能发现电池很不耐用不充电才知道的。

网友:
只能猜测是手上的静电所致

网友:
栅源有击穿,考虑 SW1 两端都串上电阻,并在 Q1 栅源之间接 TVS

网友:
mos 驱动电压太低了吧

楼主:
应该是静电打坏了,今天拿去打了下静电坏了,现象一样,估计生产过程中导致的,电池没焊的时候MOS管源极是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