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wm能实现12bitdac的效果吗?

楼主(2022-12-07):
请教一下pwm能实现12bitdac的效果吗?
inl,dnl在2lsb以内,精度如何呢?
16bit的呢?100hz刷新,

网友A:
周立功有篇文档做了分析,精度可以保证,但响应速度不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有篇文档做了分析,精度可以保证,但响应速度不见得

lz要100hz问题不大,用10k采样插补+4级低通干到100hz输出带宽稳定性还是可以的。我768mbps输出48000插补周期到16khz,2级低通直接带音频功放打喇叭静音噪声很小(但是仍然存在,频率16khz人耳几乎听不到)。不过线性度就不好说了,基本只能听个响。要做纯线性估计要做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有篇文档做了分析,精度可以保证,但响应速度不见得

周立功有篇文档做了分析==在哪里能查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有篇文档做了分析,精度可以保证,但响应速度不见得

DNL 和 INL 1LSB好像要求过高了点,比STM32自带的DAC参数还要好些;能做到 2LSB 吗?

网友:
以前电视机里自动搜台就是14位PWM 响应速度能达到20几HZ

楼主:
标题错了,应该用12bit DAC 的精度,  pwm能实现12bit DAC 的精度吗?

网友B:
STC8H规格书下载 https://www.stcai.com/filedownload/6356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H规格书下载 https://www.stcai.com/filedownload/635669

关键是精度如何,怎么保证INL,DNL,在2LSB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