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不制冷了

楼主(2022-12-07):
冰箱制冷一段时间(数周),然后突然不制冷了,断电放置几天,再通电又可以制冷了,有没有懂冰箱维修的兄弟,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风冷吗?我松下的发现是有冰掐住了风扇

网友:
可能的情况是散热不好导致。
冰箱下边侧面和后面有个门,拆下来看看,上边可能灰太多了,影响散热就不制冷了,清理一下就好了。
是之前请人修过一次才知道的,第二次发生的时候我就自己处理好了。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风扇散热的,要是风扇散热的清理干净那一陀散热翅片,这里最容易积灰了。

如果是侧板散热的就换了吧,这种一般是冰堵,或者油堵。一般手艺的根本搞不定,有可能毛病都找不对。

网友:
如果上电 没声音 可能压缩机没工作 检查输入电源就好了

网友:
如果新的冰箱,散热没问题一般就是冰堵造成的。制冷剂管路中有水分,在毛细段结冰了堵塞了管路,刚开始能工作后来就不行了。这个只能换冰箱,或者重新抽气加制冷剂。

网友A:
不制冷的表现是什么,是压缩机不运行?控制板不工作?还是管路问题?还是风道问题?

网友B:
风冷的可能是冰堵,断电化冰24小时后重新上电就正常了,直冷的可能管道漏了水气吸入管道造成毛细管冻堵,这种只有专业的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制冷的表现是什么,是压缩机不运行?控制板不工作?还是管路问题?还是风道问题? ...

压缩机应该没有工作,没有听见压缩机工作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冷的可能是冰堵,断电化冰24小时后重新上电就正常了,直冷的可能管道漏了水气吸入管道造成毛细管冻堵,这 ...

有可能是冰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机应该没有工作,没有听见压缩机工作的声音

压缩机未工作,可能是控制板问题
具体可能是控制板上的电源问题

网友C:
放几天恢复制冷,完全没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几天恢复制冷,完全没问题了么?

恢复制冷了,其它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不制冷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这个一样,美的已经派人来搞两次了,第一次拆开把冰搞掉就好,第二次换了加热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冰堵

冷风出不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冷风出不来?

冰堵,是制冷剂中有水份,低温结冰,堵住毛细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冰堵,是制冷剂中有水份,低温结冰,堵住毛细管。

制冷剂是异丁烷,水怎么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剂是异丁烷,水怎么进去的

我也不知道,不懂冰箱的构造和电气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不懂冰箱的构造和电气原理

制冷剂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