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盘是否没有存在必要?

楼主(2022-12-07):
问一个菜菜问题,allegro铺铜时,不是可以选择与过孔等与焊盘的连接方式为十字连接,如图所示。那针对某个焊盘做热焊盘的意义又在哪里?

网友A:
有。。烙铁焊接时你就知道thermal pad是干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烙铁焊接时你就知道thermal pad是干吗的了。

大佬,你说的我还是不太理解。我知道十字花连接是为了不要散热太快以免虚焊。从这个文章里面看到,是不是只有通孔类器件需要热焊盘?https://www.jianshu.com/p/807c8207813a  (regular pad(正规焊盘),thermal pad(热风焊盘) 和anti pad(隔离盘)的区别使用)

楼主:
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道理?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0018928689965652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我还是不太理解。我知道十字花连接是为了不要散热太快以免虚焊。从这个文章里面看到,是不是 ...

通常所有焊盘都需要,过孔一般不用。比如0402,铺地端不放热风一吹就超另一头立碑了。

网友:
热风焊盘是负片中与平面层的连接方式

网友B:
插件过孔需要,贴片可以不要

网友:
那个是为了负片用的,如果都用正片可以不管Thermal Pad、Anti pad,我从来没用过负片,一直留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烙铁焊接时你就知道thermal pad是干吗的了。

但是否有导致产生emc方面的问题,比如器件引脚接地,是通过十字叉来接地,接地面积和路径都比较小了

网友:
热焊盘是内层,2层板是没有的,4层板以上才用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我还是不太理解。我知道十字花连接是为了不要散热太快以免虚焊。从这个文章里面看到,是不是 ...

通孔类器件。
并且PCB设计时候用到负片层才要热风焊盘这个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孔类器件。
并且PCB设计时候用到负片层才要热风焊盘这个属性。

所有pad都有。

网友:
存在即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件过孔需要,贴片可以不要

敷铜是网的没事,不是网的容易立碑

楼主: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are-they-appli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