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桌面回流焊温度应该怎么设置呢?我这儿有点发黄

楼主(2022-12-08):
买了一个比较小的桌面回流焊,焊接出来的效果有点发黄,温度应该设置多少合适呢,焊锡膏是183度的。

网友A:
排风不畅,助焊剂挥发残留造成的。焊接时看一下温度,达到最高温度后,保持一会儿,把抽屉拉开,自然散热,就不会发黄了。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风不畅,助焊剂挥发残留造成的。焊接时看一下温度,达到最高温度后,保持一会儿,把抽屉拉开,自然散热, ...

我试试,我这儿塑料也有点变焦,这个是温度高了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我这儿塑料也有点变焦,这个是温度高了造成的吗

如果零件设计是可以过回流焊的,塑料焦了,应该是温度曲线设置不对,温度太高了,不过简易回流焊本来温度也不是很准。内部温度不均匀,有些地方温度低,特别是靠边上,焊锡都不能很好溶化,只能把板子向中间放。

网友B:
排烟  排烟  排烟      重要的事情说3遍

看你这个板像是单面器件的,这种用铁板烧又快又好

网友C:
飞控底板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排烟  排烟  排烟      重要的事情说3遍

看你这个板像是单面器件的,这种用铁板烧又快又好 ...

LED拆焊的加热板是否可以做DIY单面SMT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底板不错

怎么看出来是飞控底的?你也做这个吗

网友E:
https://gpt.chatapi.art/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拆焊的加热板是否可以做DIY单面SMT用?

可以,之前小批量弄过小板子,效率和成品比桌面回流焊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是飞控底的?你也做这个吗

看插头猜的??

看上面说的才知道是飞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gpt.chatapi.art/

一本正经的胡说

网友:
回流焊的回流焊接区温度设置,温度继续升高越过回流线(183℃),锡膏融化并发生润湿反应,开始生成金属间化合物层。到达最高温度(215 ℃左右),然后开始降温,落到回流线以下,焊锡凝固.
回流区的时间应该在保证元件完成良好焊接的前提下越短越好,一般为30-60秒最好,过长的回流时间和较高温度,如回流时间大于90秒,最高温度大于230度,会造成金属间化合物层增厚,影响焊点的长期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