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再公司搞丙烷的测试设备。高温不过

楼主(2022-12-08):
如题,
搞的没有什么方向,
再高温的时候,同一个浓度的气体,ADC传递过来的值很大差别,补偿也不好补偿,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有做过的人吗?提点一下呀。。研究了个把月。没有什么方向。

报警的原理,就是当前ADC大于 保存的ADC就报警。
但现在问题就是, 当前的ADC 变化很大,又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
首先,万用表测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波形 加滤波算法

网友:
是手持的吗?手持的不太好搞。

体积大的可以把传感器和前面那部分气路做恒温。

其次你的信号调理和ADC部分温飘要控制好

网友:
你用的什么类型的传感器?NDIR?电化学?PID?

网友:
还有,注意标气流量

网友:
有湿度变化吗

网友:
ADC传递的值不一定是ADC的问题啊,前级电路、ADC基准温漂都有可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