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工厂监控方案推荐

楼主(2022-12-08):
车间长60米,宽60米,四角各装一个,准备装4个,不拉网线,用WIFI连接

求助坛友推荐适合的摄像头型号或者方案

网友A:
这点 数量 ,等于没装,看看门可能够用。另外, 老老实实用有线,可以用poe.

网友B:
监控用wifi,关键时刻没录上就好玩了

网友:
用WIFI的帧率和分辨率都有限制

网友C:
都用wifi了,那对可靠性与预算肯定比较严格 。
还是推荐一下把,上光纤收发器四对,然后铁壳交换机一个,海康枪式有线摄像头4台,海康8口nvr一台,供电不要用poe上220专用电源加适配器。

网友:
海康的臻全彩  用poe交换机,不过4个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 数量 ,等于没装,看看门可能够用。另外, 老老实实用有线,可以用poe.  ...

拉网线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用wifi,关键时刻没录上就好玩了

主要是监视员工用的

网友D:
POE不麻烦啊,一根线一个头

网友:
1.使用poe(和顺电源线没啥区别,还稳定)
2.使用网桥 (成本高)
无线路由就算了

网友:
看要求吧,我老家四个聂像头,四五年是有的,都是WIFI联接,现在运行都很正常,也是海康的萤士云。

网友E:
我在车间装了12个,买录像机和摄像头花了6000多元。
你如果有这个预算,我发链接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E不麻烦啊,一根线一个头

POE可以一根线接2个摄像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拉网线太麻烦

连电线也不用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电线也不用拉吗?

不用,POE就是网线连电一起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电线也不用拉吗?

已经有排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用wifi了,那对可靠性与预算肯定比较严格 。
还是推荐一下把,上光纤收发器四对,然后铁壳交换机一个,海 ...

这距离不长,有上光纤收发器的必要么?

网友G:
上POE交换机,反正你总得给摄像头供电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POE交换机,反正你总得给摄像头供电吧

POE交换机要选大功率的,市面上的有些不能满口,或者距离100米以内。曾经被某鱼坑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POE交换机要选大功率的,市面上的有些不能满口,或者距离100米以内。曾经被某鱼坑过 ...

配可以外接电源的

网友:
才60米,必须上网线啊,距离短,可以买点好网线,比如某宝 《孙半仙》家的 日线

录像机就买自带4路POE交换的。摄像头全选400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配可以外接电源的

可外接电源POE交换机是不是就不存在功耗问题了呢
大不了换个外接电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车间装了12个,买录像机和摄像头花了6000多元。
你如果有这个预算,我发链接给你。 ...

摄像头200一个,12个2400元,硬盘8t 2个 1500,nvr 1500,网线600,然后就6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