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调压器不带负载通电导致空开跳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08):
单相调压器不带负载通电导致空开跳闸是什么原因
没有带任何负载    单相调压器的额定电流为4A   空开为2A的

网友:
环形的变压器就这样,你功率大就要装软起动了

网友:
瞬间电流过大,串一个小电阻,如1欧姆

网友A:
空开,为什么用2A的,16A/32A很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开,为什么用2A的,16A/32A很贵吗?

还有2A的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2A的空开?

国内主流最小1A

网友C:
接上瞬间调压器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大的磁场,这个时候相当于空心线圈,对50Hz交流电的阻抗很小,电流很大。建议根据负载大小串联1-2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瞬间调压器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大的磁场,这个时候相当于空心线圈,对50Hz交流电的阻抗很小,电流很大。建 ...

PTC  突波电阻?

网友:
变压器投入0.1s内,会有5倍额定电流的涌磁电流,如果是2kw以上的电源或者市电,直接配6A以上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