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用比例法测电阻误差好大。

楼主(2022-12-08):
问题:
1:我的这个测量电路有没有问题。
2:单片机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3:我用比例法,得出电阻计算公式:Rx = ADC*R1/( 0xFFF - ADC ) ,没有问题吧。
4:最后为什么误差挺大的,测量的电阻越大,误差越大为什么?好歹也是12bit的ADC。

具体情况如下:
本人模拟电路纯小白,最近要做一个测量电阻的阻值:1K-10K之间,精度误差100Ω左右。
采用最简单的电路(如图):
但是实测的结果:
误差太大(如图)
采用的算法:最近16次取平均然后计算。

楼主:
网上看推荐比例法的,为什么我做的这么差!!

网友:
考虑一下管脚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应该加个运放做电压跟随器

网友:
要考虑单片机ADC的输入电阻,加运放吧。

网友:
R1 电阻不要太大,考虑ADC输入电阻,我从来都用这个电路测温度,蛮好用的;

网友:
adc的值看稳定不,可以并个电容呀

网友:
单片机AD输入口一般也就50K的输入阻抗,所以你要测几十K的电阻,误差肯定比较大。弄个精密运放跟随。

网友:
我也认为是输入阻抗的事,应该做个电压跟随。

网友A:
这不是是不是模拟电路小白的问题,
而是你根本不看手册就瞎搞出的问题

单片机的IO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手册里写的很清楚,记得不?
IO和ADC的特性参数是什么?手册里面也写得很清楚,设计的时候有照着计算过吗?
只要看过就不会画出你那样的电路了。

网友:
单片机IO输入阻抗小吧,加一级TL082跟随器

网友:
这个电路经常用,NTC测温典型多是这么用,10K上拉,下臂NTC电阻。感觉很准,误差在1%以内。检查一下ADC是否没有设置对。

网友:
如果 Rx = ADC*R1/(0x1000 - ADC ) 呢?

网友:
测量很准,加个电容,和mcu之间再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是不是模拟电路小白的问题,
而是你根本不看手册就瞎搞出的问题

好的。
确实没太认真的看。
下次找个别人好用模拟好好试试。不过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

网友:
加个运放做电压跟随吧

网友B:
LZ 是不是其他地方也用AD了?

通道切换有延时的,一般换通道需要等待ms量级,才能保证信号稳定

网友:
ADC输入端加RC低通滤波器,已经有R了,加个几nF的电容就行。降低ADC采样率,等效提高了ADC的输入阻抗,降低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
那么多原因,只抓重点解决就行。我也觉得是没加跟随器。单片机的ad阻抗不高,所以你分压电阻越大,失真越大。

网友C:
你这叫分压,不叫比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叫分压,不叫比例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叫分压,不叫比例

请教一下,怎么算是比例。ad电路确实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针见血!

请教一下,怎么算是比例。ad电路确实不太会。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是不是其他地方也用AD了?

通道切换有延时的,一般换通道需要等待ms量级,才能保证信号稳定 ...

刚刚试了,只开了一个通道,还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