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线性稳压经常烧管子问题

楼主(2022-12-08):
使用稳压管+三极管做了一个线性稳压电路,DC60V转DC5V,DC5V输出电流10mA以内,电路板使用中经常出现三极管、稳压管同时烧坏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向大家请教,感谢感谢,
我主要做了几个方面分析:
1.三极管耐压是否足够,经查询手册发现VCEO 100V
,足够;
2.稳压管,偏置电流不够,未进入稳压状态,但应该输出+5V降低,也不应该烧坏三极管、稳压管的,
3.焊接问题,已经多次检查,无误
4.元器件质量问题,元器件是公司其他产品一直在用的,几乎不存在问题

网友A:
这电路完全就是错的……
这其实是个射随器,但是你的电路里面连提供直流工作点的电路都没有……

==========
编辑:
你这次把图改对了

网友B:
这电路好NB。

前边串个大功率电阻,换个能装大散热片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完全就是错的……
这其实是个射随器,但是你的电路里面连提供直流工作点的电路都没有……

不好意思,刚才图片上传错误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好NB。

前边串个大功率电阻,换个能装大散热片的管子

5V输出给运放供电,实际电流2mA左右, 压差55V,三极管耗散功率P=55V * 2mA = 110mW,

网友C:
带感性负载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感性负载击穿的?

给运放供电

网友:
我怀疑是5V输出这边混入了高电压,Veb这个参数都很低的。

网友B:
前边串个4.3K的电阻看看还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边串个4.3K的电阻看看还烧不

集电极串电阻,我测试下

网友D:
前面要串电阻,这种电路,我们每年出货百万,没问题

网友E:
估计是Q1击穿导致D1电压过高再击穿,55V压差能量太大,一般的三端稳压器这么大压差烫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Q1击穿导致D1电压过高再击穿,55V压差能量太大,一般的三端稳压器这么大压差烫的要死 ...

设计时候考虑到了压差大导致三极管自身功率增大,但后来认为电流很小,索性也就这么干了,最终结果不尽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要串电阻,这种电路,我们每年出货百万,没问题

已经在C集电极增加了个4K7电阻,正在测试

网友F:
上电的时候搞死的。上电时,Q1的Base很快就达到5.6V,但是E级还处于慢速的上升状态,此时Q1全开,相当于60V全部加在三极管的两端,砰!!! 模电嘛,离高手太远了

网友F:
解决办法:输入端采用缓启动,或者采用真正的来自输出端的负反馈

PS:最老的线性稳压器采用一下这种改进结构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电压问题,假如电源是直接外接,静电火花会产生很高电压加到输入端;
试加大输入电容或高压稳压二极管限制输入电压;
实际应用建议两级稳压,前级稳7-10V,在加晶体管或3端稳压器,效果会好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电的时候搞死的。上电时,Q1的Base很快就达到5.6V,但是E级还处于慢速的上升状态,此时Q1全开,相当于60V ...

三极管没这么逊。ie<=100*ib≈60ma。这个管子限流3a,223封装过1a问题不大。60v进线浪涌造成的电压冲击可能性更高一些。要么就是假的管子。

网友:
D1上面并个10uF电容, 三极管集电极串个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没这么逊。ie

比你想象的脆弱

十年前,我的那个号称加拿大海龟的几十年电源经验的领导,对类似的方案建议说,应该在输入端串一个高功率电阻用于分功率同时降压(根据输出电流,比如10mA、50mA选择合适的串联电阻和封装),他是对的,电路没有问题。可是这样的做法是在相当丑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你想象的脆弱

十年前,我的那个号称加拿大海龟的几十年电源经验的领导,对类似的方案建议说, ...

分功率电阻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的时候搞死的。上电时,Q1的Base很快就达到5.6V,但是E级还处于慢速的上升状态,此时Q1全开,相当于60V ...

这种电路,在家电的电路上用得可多了, 特别是进口的家电上也用不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时候考虑到了压差大导致三极管自身功率增大,但后来认为电流很小,索性也就这么干了,最终结果不尽人 ...

稳压输出端是否接有大容量电解电容?有的话就多半是:上电时因为要给大电容充电,输出电压上升缓慢,此时稳压管截止,三极管Ib=0.6mA,假设hfe=100,那么Ic=60mA,三极管瞬间功耗3.6W,也许会芭比Q了,现在在集电极串个1K的电阻,上电瞬间假设还是相同情况,此时60V电压都加在电阻上了,三极管Vce可以忽略不计,瞬间功耗也很小,因此逃过一劫,当然三极管把锅甩给电阻,电阻功率得要选功率大一点的才接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办法:输入端采用缓启动,或者采用真正的来自输出端的负反馈

PS:最老的线性稳压器采用一下这种改进结 ...

精髓,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办法:输入端采用缓启动,或者采用真正的来自输出端的负反馈

PS:最老的线性稳压器采用一下这种改进结 ...

有道理,老式黑白电视机就用负反馈做的这种稳压电路。

网友:
R1太大了,改10K试试。稳压管有最小稳压电流的,5MA

网友:
仿真测试了下,参数没有和楼主位的图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