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腾达无线路由AX3000

楼主(2022-12-08):
年初1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不知动了那条脑筋,买了个腾达AX3000无线路由,换掉原来的TP-link, 貌似TP-link也好象没什么问题,从没买过腾达,第一次用,刚开始好象没什么问题,慢慢的,就出现莫时奇妙的断网,或者明明开着,干脆连网络也不见了,开始不在意以为是从偶发问题或都是电源不好,将功率调低一格,又设定时重启,继续用了半年,好象越来越多,断电重启也不成,要多试几次才行,原来的TP-link好象从没有这样的现象,忍不住了,打算扔了再换。。貌似华硕不错,打算入手华硕,现在又多一个名词: 电竟路由,我不玩游戏,这和一般的路由有什么不同?

网友:
买运营商路由啊,便宜,还有尽量买高通、博通方案的,不要买MTK方案的
109款运营商定制WiFi6 mesh路由的配置

网友:
不知道这里面的奥秘
tplink的,腾达的、HONOR pro,我都用过。都买的还算是贵的。
都发生过莫名其妙的断网,设备掉线,重启才好。
最让我满意的是现在一直在用的爱国为的子母路由器。
无论打游戏还是看电影还是连接断线之类的事。从没掉链子过。

网友A:
腾达 就是tp-link ,路由器无非这几家芯片公司,又不是他们自己造的,垃圾你就要归咎于价格,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腾达 就是tp-link ,路由器无非这几家芯片公司,又不是他们自己造的,垃圾你就要归咎于价格,毕竟一分钱一 ...

网速你可以慢点,但断网或连网络也不见了那是性质不一样了

网友:
华硕路由(ax86,ac86都有)有个问题,就是2.4g连一些物联网设备,时不时掉线,要关掉好多高级功能,好烦人~~

想搞个垃圾2.4G路由专门产生2.4G给物联网用了。。。。

网友:
可能路由固件问题吧,我买回来的路由刷了OPENWRT都很稳定。TPlink,网件,还有其他杂牌路由

网友B:
拆开,给散热片涂点硅脂。。。

腾达的品控真的糟糕,我那年买了俩ac10,散热片离cpu>=0.5mm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给散热片涂点硅脂。。。

腾达的品控真的糟糕,我那年买了俩ac10,散热片离cpu>=0.5mm缝隙。。 ...

冬天,这十来度温度不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吧,再说夏季30度也是差不多,也没特别严重啊

网友:
AX路由一般都带NPU,这货是个吃内存大户,配置太低的话连接数一多就内存溢出重启……

网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过热,一种是电解容量降低电源纹波大

网友C:
是这款吗?https://www.acwifi.net/22260.html

看样子博通芯片,应该不至于那么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款吗?https://www.acwifi.net/22260.html

看样子博通芯片,应该不至于那么烂啊。 ...

是就是这款,就是这么垃圾

网友:
看d点测速,比一些没有pa 内置天线的路由还差

网友:
我也有这个,,感觉和20块钱的差不多

网友:
不如同价位的锐捷x32 pro。我实测远距离无线速率是K2P的1.5到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款吗?https://www.acwifi.net/22260.html

看样子博通芯片,应该不至于那么烂啊。 ...

祖传发热大户,楼主的也许已经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先加一个小风扇吹着,如果还是这样就是故障了。

楼主:
已直接换了华AX5400 调成澳大利亚地区 信号满格 速度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