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来块的UPS给电脑用有无问题?

楼主(2022-12-08):
在工厂里面用电脑,每个月都会遇到次开关跳开。想买个便宜的ups给自己的主机用。就要求断电能扛个10分钟。
电脑里硬盘多资料多,问了运维朋友建议我买正弦波输出的ups。
感觉完全没必要啊(主要是穷)

网友:
换笔记本吧

网友A:
随时保存不就行了?我已经养成习惯,写代码或画图中间想问题时就不自觉的保存一下,到一个阶段了GIT提交下,随时坏电脑也不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时保存不就行了?我已经养成习惯,写代码或画图中间想问题时就不自觉的保存一下,到一个阶段了GIT提交下 ...

代码有自动备份的,怕主机硬盘坏。毕竟每月都来一次。

网友:
够呛.   电脑性能好的话 可能 也就是 2-3分钟的时间,  然后电池很快 就没用了.   我有一个 用了 一年时间.   然后电池不行了,停电瞬间掉电.   目前闲置中.

还有 就是 停电的时候  如果不在电脑旁,  可能 也是最后耗尽断电.   最好是 能跟电脑通讯的.

网友:
同2l,换个笔记本一劳永逸。

网友:
买山特TG500(故障率低),外挂大点的电池,后备时间就有保障了。不然200元想买到后备10分钟的太难了。

网友B:
开关电源没必要正弦的,另外2分钟不够保存数据关机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没必要正弦的,另外2分钟不够保存数据关机的吗?

如果没在座位上呢。

网友:
有没有那种几节锂电池组成的带通讯功能的ups吗?给NAS用,只要能让NAS正常关机就行,怕突然断电伤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在座位上呢。

没在座位上这个就没法讨论了,可能20分钟也不够了

网友:
二手apc bk650 ups,二百块钱,再买根或做根通信线,电脑里设置好,没电自动关机。
我家里的Gen8,路由器,光猫,交换机,都是这台二手UPS供电,通信线接Gen8上了,没电时自动关机,路由器不怕直接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在座位上这个就没法讨论了,可能20分钟也不够了

2分钟肯定不够,10分钟还有可能回来处理一下。

网友D:
纯正弦没必要,修正的就行。方波的就有点坑了。

我搞了个APC的线互动,配了两个大电池,给NAS用。

有通信线,断电了能让NAS自动关机来电延时自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纯正弦没必要,修正的就行。方波的就有点坑了。

我搞了个APC的线互动,配了两个大电池,给NAS用。

开关电源进去不就是整流么?方波不正好?个人感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进去不就是整流么?方波不正好?个人感觉

谐波峰值电压很高,很容易出意外,不信邪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进去不就是整流么?方波不正好?个人感觉

干扰大。电脑上用倒是没啥问题。

不过一般方波的做工都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谐波峰值电压很高,很容易出意外,不信邪的可以试试

这个得拼人品

人品好,用着啥事没有,除了LED灯闪,音箱噪音大。

人品不好用啥坏啥

楼主:
我买了最便宜239的山克,晚上测试一下断电可以扛多久。我主机才100w功率。

网友G:
在用山特TG500,300W
后备式,断电响应没问题
断电报警,人在附近能听到
带旧台式机加显示器,不到200W,断电能挺个5分钟左右,足够时间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用山特TG500,300W
后备式,断电响应没问题
断电报警,人在附近能听到

5分钟足够恢复供电了。我这里的空开没有搞好。哪里漏电都是跳总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