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端电感做的升压电路,为什么电源芯片很容易坏?

楼主(2022-12-08):
由于高压的芯片比较难找,所以用低压的芯片配合三端电感做了个升压电路,工作是可以工作,就是电源芯片很容易坏,12V会对地短路
请坛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吧,非常感谢!

网友:
(1)拔掉瞬间坏:电感加吸收电路。
(2)多次插入之后坏:电路输入端加抗浪涌电路(共模电感+压敏+tvs+自恢复保险)

网友A:
D2 这次耐压(含负压)够不够!

网友B:
芯片耐压不够,你这个得用UC3843加高耐压MOS管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耐压不够,你这个得用UC3843加高耐压MOS管外挂

但是高压并未加到芯片上,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高压并未加到芯片上,应该没问题呀?

SW最大3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最大30V

sw是接在电感的抽头上,抽头上的电压并不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sw是接在电感的抽头上,抽头上的电压并不高啊?

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 这次耐压(含负压)够不够!

3200耐压是200V,应该足够了,不会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高呢?

示波器看,20V左右吧,没有很高的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FB电压没问题

网友D:
这个用直流?看成品都是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直流?看成品都是交流的

先升压,后面再用H桥转换成交流方波驱动PDLC
成品就是个小变压器,我们对频率有特殊要求,所以自己设计了个小电路,驱动PDLC,没想到翻车了,特别容易坏

网友:
你的3端电感能不能抗住1.2M的开关频率,另外看看pcb走线,确认IC的电源与输入电容之间的寄生电感会不会导致过压

网友:
看一下vin管脚上的电压波形,如果太差可以考虑用22R电阻挂个10u电容滤波后给芯片单独供电

网友:
电感饱和,然后过流损坏。建议用带电流环控制的芯片,如UC3845加MOS与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E:
输出电压最高可达28V,你这个75v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最高可达28V,你这个75v太夸张了

所以用三端电感嘛,利用电感来变压,理论上高压是不会加到芯片的SW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