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开几个 Aria2c 服务,下载起来肯定会更爽的。

楼主(2022-12-08):
之前仅仅开了两个服务,今天打算重新规划了一下,发现其实还可以做到更多!

如果各位电工有啥好的提议请不要吝啬,给咱指导一下哈:

设备:

Orange Pi 3 LTS

官方 OS (基于 Ubuntu 22.04)

2GB RAM / TF 64GB / 2T U 盘

千兆网口

PS:

Orange Pi5 今天发货了,支持装一个 NVMe M.2 硬盘,

准备用来当作数据备份以及 Gitea 服务器(就等 1.18 版了)。

网友A:
为啥不折腾个1037u小主机呢,可以8g内存,win10/win7/ubuntu,可以sata,除了没有nvme。双核1.8g 3代u(aes,avx被阉了。。),性能打一众国产arm刚刚的,关键是便宜,果机180左右,+8g内存100,+16t硬盘3000(无特别说明均指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版近线性硬盘,非家用/监控/nas之类)。就是小主机可能放不下3.5大盘,而2.5机械盘目前最大容量也仅3.6t左右,想要容量大就只能固态了,最便宜的4t固态是1500左右。linux的缺点是什么都要自己去凑,很费功夫。再加上arm,基本上apt没有的都得自己编译,而且arm扩展性≈=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折腾个1037u小主机呢,可以8g内存,win10/win7/ubuntu,可以sata,除了没有nvme。双核1.8g 3代u(aes ...

哦,因为我这个裸机 250 元,功耗 5W ...

配上 18W 的电源适配器、散热等配件也不超过 300 元,

剩下的就是 U 盘成本了,想买多大的都行。

每个下载服务的系统资源占用率小于 3%,

也就是说同时开十几个下载服务都绰绰有余。

还开了 Samba 服务,随时在机顶盒上看下好的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折腾个1037u小主机呢,可以8g内存,win10/win7/ubuntu,可以sata,除了没有nvme。双核1.8g 3代u(aes ...

最便宜的 4T SSD 目前是长城的,1388 元,我买了两个光威 2T 的,加起来比一个 4T 便宜 50 元。

网友B:
Torrent多了之后可能还挺耗资源的,我要是开三位数的话(i5-3210M, qBitorrent),风扇嗷一下就起来了,软件能卡一会儿,多了好像路由器也会死掉,整个屋子都上不去网。。

追剧什么的话,可以找找rss订阅,然后自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rrent多了之后可能还挺耗资源的,我要是开三位数的话(i5-3210M, qBitorrent),风扇嗷一下就起来了,软件 ...

我好像没遇到这个问题,家里的宽带目前只有 100M,

用 H6 下磁力资源是满速的,大约 12MB 差一点,

而且系统资源占用不到 3%,所以能同时开几个服务。

网友C:
相对于玩客云如何?这个内置迅雷,就是USB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玩客云如何?这个内置迅雷,就是USB是2.0的。

没整过 “玩客云” ,但下面是我用的下载服务器目前的运行状态,可以看到挂机时系统资源消耗很低的:

网友D:
大神还有哪些好用的可以跑在这种服务器上的服务推荐吗?我手上好几个开发板,还是想利用起来,一直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还有哪些好用的可以跑在这种服务器上的服务推荐吗?我手上好几个开发板,还是想利用起来,一直在吃灰 ...

也都是常见的服务:

1、备份服务器,为其它服务器的数据定时备份打包,这个工作是我手工操作的,因为备份前有时候需要筛选一下内容。

    PS:这部分的补充 - 因为机械盘容易损坏,这个服务器是按需开关机的,防止因家人搬动(打扫卫生时)造成意外的损坏。

2、用 Samba 开了一个给家人共享的,还有自己专用的一个服务器。主要是给家人保存和分享照片之类的,同时兼备以前的 U 盘传递数据功能。

    PS:这部分的补充 ~ 存储器就是 U 盘,因为家里之前留下的小容量 U 盘比较多,准备用 LVM 将它们串起来用。

3、自己的 gitlab、和 gitea:

    由于 gitlab 仅支持 x86 和树莓派(需要 8GB RAM),所以目前使用了一个 Intel 的 nuc 8 代在服务。但 gitea 支持 arm64,可以安装在 Pi 上(目前在我的 nano-pct4 上),它从 1.18 版本开始支持数学公式的渲染,我原来只能在 gitlab 上写的日志也可以转移到 girea 上了。

4、才刚刚开始要做的 docsify 静态网站,准备将写好的工作日志整理一下,变成一个以电子书形式提供文档查阅的服务器。

5、提供 frp 穿透服务的服务器,需要将我们教会的服务器内容穿透出来(没公网 IP),方便团契在外面浏览。

6、通过 CoreDNS  提供内部的 DNS 服务,将关联的服务器域名固定下来,因为 gitlab、gitea 中的日志有固定链接,如果公网 IP 经常更换的话会导致断链,所以使用固定域名(自己解析)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Next:

整一台可并入公网并被认可的邮件服务器,用于 Delta Chat(嘘 ... 不可明说)。

重要事项:

使用 NTFS 和 exFAT 格式的磁盘(U盘)在 Pi 上是可以工作的,但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文件名不兼容。

Linux 的文件名字符集定义比 Windows 宽泛,所以如果用非 ext4 格式的盘子下载和保存文件,要么会出错、要么被改的面目全非,无法辩认。

所以用于服务器挂载的存储外设一定要格式化成 ext4 格式,别拖到后期不好收拾。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都是常见的服务:

1、备份服务器,为其它服务器的数据定时备份打包,这个工作是我手工操作的,因为备 ...

太感谢了,我研究一下,这几个服务都部署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