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FC卡问题,为什么我读取NTAG213的UID比读M1 S50的UID要慢很多?

楼主(2022-12-08):
请教熟悉NFC卡的同学,为什么我读取NTAG213的UID比读M1 S50的UID要慢很多?
都是用的复旦微的卡。
用的是RC522读卡器芯片

网友A:
因为NTAG213的uid是7字节,要靠串联位多条命令才能读完?理论上是会慢一些
M1不需要额外命令

天线没匹配好? 一张卡离着更远时就已经读到了显得读得快?
放好卡实际手动发命令开始读再对比下时间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NTAG213的uid是7字节,要靠串联位多条命令才能读完?理论上是会慢一些
M1不需要额外命令

我只是读了4字节,速度也慢很多
还有,请教,M1的卡会比NTAG的易损坏吗?出现坏卡的现象,250张,坏了5~6张了,气温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