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安卓输入“wm” 现在为什么不能弹出“我们”候?(14楼解决:禁止“五笔”输入法)

楼主(2022-12-08):
搜狗安卓输入“wm” 现在为什么不能弹出“我们”候选?必须输入“wom”(14楼已经解决:禁止“五笔”输入法)

我只使用全拼输入法。标题的问题详细描述见2楼。

还有一个问题,搜狗输入法,怎么突然增加了五笔?可以关闭五笔吗?

楼主:
另外,我之前输入:wd,wh, 会显示我的、为何等候选。已经使用了好多年。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有这个功能了。需要输入wod,weih  才会出现我的、为何...

导致输入非常难受。谁知道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之前输入:wd,wh, 会显示我的、为何等候选。已经使用了好多年。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有这 ...

现在是:第一个必须输入全部拼音。

以前第一个也可以只输入首个字母。能恢复以前这样吗?如果不行,得考虑放弃搜狗了。

网友A:
有登录使用么,登录使用会记录用户习惯,或许改回默认设置就好了。

另外"五笔拼音混输"那里我的是默认开启的,没有感觉有五笔输入法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登录使用么,登录使用会记录用户习惯,或许改回默认设置就好了。

另外"五笔拼音混输"那里我的是默认开启 ...

没有登录使用。

已经改为默认值,还是不行。目前主要是2楼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之前输入:wd,wh, 会显示我的、为何等候选。已经使用了好多年。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有这 ...

那在 “S”标志的设置里找到“快捷短语”,然后“+”里自行设置一个常用的一组短语序列试试,我试了设置“我的”“为何”成功了!
只要输入“wd”就是“我的”;“wh”就是“为何”在第一候选位置。

网友A:
补充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在 “S”标志的设置里找到“快捷短语”,然后“+”里自行设置一个常用的一组短语序列试试,我试了设置 ...

你说的是这个?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截图:

什么词都要先创建短语,这不是失去意义了,试讯飞语音+手写用户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词都要先创建短语,这不是失去意义了,试讯飞语音+手写用户试了一下。

以前不需要创建的。只要输入第一个拼音字母,比如jfj 解放军候选字就会出来。

网友:
试了很多次,确实建快捷词用处不大,应该是多输入了几次记住了词频。
那么可能楼主位情况像是清除了本地词频顺序,或许楼主清理了手机缓存?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突然发现,键盘有一个“拼”键。点击可以看到空格位置出现“五笔”。 当“五笔”的时候,输入wm 是不会出现”我们”。

不是“五笔”的时候,输入wm就能出现“我们”!!

但非常可惜:“拼” 键不能长期锁死,只能使用一次,就会变为“五笔”。

没想到竟然回到我楼主位的问题:如何不使用五笔输入法!

配置里不使用“五笔拼音混输”也不行。

楼主:
在网上找的资料,五笔输入法是可以关闭的。但我的手机不行。

楼主:
网上找不到答案。

我硬生生的尝试出来了!

解决方法如下:

“键盘选择”里面,点击“其它输入”

出现下面清单,将五笔的√取消:

成功了! 再也没有“拼”键,而是”分词”键了:

再接再厉,将没用的输入法全部关闭:

输入选择就清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