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测试电路分析讨论

楼主(2022-12-09):
请教电路中R3和R5作用,J1输入1K,5V的方波,RX两端是低频正弦调制的方波,调整R7可以更改到RX电阻的电流。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高手指点一下,这种电路如何分析原理

网友:
组成恒流电路的电压反馈

楼主:
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

howland电流源。不过这个电路我多年前实际打板测试过,设计得太粗糙简陋,基本上没有精度可言。可用的测电池内阻的电路比这个复杂得多,激励也得用1khz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