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交流]产品在客户现场接连出现问题,我们该怎么改进?

楼主(2022-12-09):
午夜梦回,又想起最近客户对我们的吐槽,睡不着了,想发贴和大家讲讲,也希望大家给点建议,下面开始。
我们公司属于工业自动化行业,每年采购不少工业控制器,近几年我们自己也开发了一款产品,我们也没希望能赶超人家,只要稳定可靠,功能差点也没事。
可是今年几个项目用下来,各种问题接连不断,差点把客户都搞没了。我就不停的想,我们产品开发的流程哪里有问题?还是新产品出来必然要经历几年问题?怎么才能在产品研发阶段提前发现问题,而不是全把问题丢给项目现场。
(1)先说说研发过程,基本是就是设计,开发,测试,发布一套流程。测试包括静电,群脉冲那套流程,顺利的话,大概半个月可以结束,有问题的话。整改硬件电路继续测。测试部门有专门的测试人员搭平台测试软硬件功能,产品功能测试也很细心呀,细枝末节测试了两个多月。测完解决完问题,项目结项。后面,就给项目上去用了。上面一套流程下来,花了公司不少钱了。可是产品到了现场,一会儿这个问题一会儿那个问题,搞得人没自信了
(2)是我们测试不够吗?我经常这么怀疑我们的管理流程。或许是不太够吧,因为我们的测试只在公司自顾自的搭建环境测试,和现场的环境不同,人员的操作习惯也不同
(3)群里前辈多,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啊,正好年底了,最近公司搞自我总结,我想的也比平时多了,也比较着急,未来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出像样的产品?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A:
和现场的环境不同,人员的操作习惯也不同,这是重点。拿到现场去测或搞一个现场测试环境

网友B:
技术不到家,没有别的解释…我之前还在公司带队的时候深有感触,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最喜欢 Ctrl+C、Ctrl+V。

形式上搞得很漂亮,但技术细节上却不求甚解。

不是单说你们哈,而是整个社会环境都如此。

网友C:
最直接的:组织研发人员去现场观摩实战。

网友D:
lz是主管类工作?
领导想用流程解决所有问题。可是如果不能吃透产品,流程要解决什么问题都不知道。我觉得只有定义了问题的前提下,流程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说在客户现场的才是真正的测试

网友:
和三楼的建议类似
哪有闷着头在公司里头做测试的,要统计现场使用者的使用习惯,还得是设计和测试人员都到现场去
你们的管理流程,大概就是放一个人员在现场当售后吧,这个售后,大致熟悉产品的安装与使用,但他不知道底层的设计实现,反馈回来的信息,会少了一些细节

网友F:
1、方案有主次。既然搞应用,就老老实实用人家成熟产品。至少这是支柱方案,不能轻易被自研产品替代。风险不可控玩死自己。一些简易项目,低成本项目,上自研的,客户会也愿意配合,并且,一旦出现问题,别急于解决,工程师往往硬件问题靠换件,软件问题靠重启,多问现象多分析多推演,力争一次性解决,既可以决问题,又给客户信心。千万注意避免反复维护调整。
2、另外想问个问题,你们的研发,可以熟练使用人家的成熟产品做应用吗?

网友:
产品是不断升级的
一年之后你们产品就成熟了
别人产品你们购买也是一个成熟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到家,没有别的解释…我之前还在公司带队的时候深有感触,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最喜欢 Ctrl+C、Ctrl+ ...

赞同 估计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理解技术和现场应用的本质 说到底还是能力问题

网友G:
不要让测试人员过多了解产品细节。

过多了解细节,那就象设计人员测试自己的产品一样,总是不自觉的按照所谓的正确操作步骤进行操作。,

网友:
测试不要受研发的影响。想怎么测就怎么测.
现场要主动跟进,别人一开始进场 就派人去。 多跟几次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一定要到现场,看客户怎么用,什么样的环境。
想起一个动图,一个卖防弹衣的老板穿上防弹衣,让客户开枪射击,客户直接一枪打老板腿上

网友:
同样苦恼这个问题,工业现场环境太多了,10个客户9个没问题,但是某一个有问题就很头疼

网友H:
楼主的流程一看就有问题: 出产品半个月、测试两个月 、、、把这两时间调一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I:
很多现场参数与你设计参数 不符。

最简单的,我遇到的,设计要求电源波动18-36v,现场实际干到5,60V去了。这是设计之初没有预计到的。

网友J:
你确定流程没有问题吗?
我在过的一家公司,领导找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产品经理,但是又都不是本行业的。然后某些需要拍板事情,经理不懂推底下的人,底下的人觉得不应该我拍板的,让找领导,然后不了了之。没有大公司命,有大公司病。
然后,测试人员配置够了没有?项目多的话,却只配一个测试人员,这个只会导致测试很敷衍,测试不到位。能到客户那里的话,一般是没有大的问题来的,但是小细节需要时间磨。

网友K:
人员的操作习惯也不同……
就这一点我从刚开始上班起就给很多所谓资深开发人员上了无数课:)
比如写软件的人,他的一些操控界面,操作流程,按照自己想当然的程序员思路去做,去使用;而且所谓测试人员在多多少少都已经受到研发人员的暗示或者明确要求,按怎样怎样的流程去操作,这样一来当然久没有任何问题,也就不会发现所谓的bug。
然而到了客户那里,几乎是粗暴的,不懂知识的一顿操作猛如虎:) 那么不该出现的组合、流程都出现了,也就是所谓的bug就出来了,这个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夸张点来说,测试的话就是找个啥都不懂的界面上一阵乱整,甚至都不要让技术人员在旁边:)
我虽然那时连基本的c语言都看不懂,更别说写代码了,可是一上来就给资深们上了一课,我说要不了5秒钟我就让你的软件出现bug。
上面只是简单说了一个方面,一个系统的工程东西包括了软件硬件等好多方面的内容,楼主说流程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完美了,那么我描述的这个例子是不是也在你的完美之内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流程没有问题吗?
我在过的一家公司,领导找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产品经理,但是又都不是本行业的。然 ...

其实主要还是测试流程问题。测试项目都是几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只能说是功能测试,跟实际应用情况可谓完全不粘边。就像我司的某软件流程,如果设备异常,重启3次之后直接关机。。。。。。。。。。。。早上7点人家公司一大群人在大门口排队进不了公司,老板亲自打电话找项目经理。。。至于设备异常,这个是国产fpga的一大堆这那那这的坑,我们折腾了几年都没有填完。

网友:
看了下来,总结就是一句话:闭门造车。现场使用条件都不了解,光走流程有什么用。流程对小公司来说是最没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人员的操作习惯也不同……
就这一点我从刚开始上班起就给很多所谓资深开发人员上了无数课:)
比如写软件的 ...

客户肯定是要做一定的培训的。。哪怕你拿到一台新的plc也得花时间去学习操作啊。你这种完全无脑操作什么都没法做了。。所以专业的东西还是得由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人员操作,最多加上操作形式和功能确认。至于你说的那种操作,也只有小玩具能随便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客户肯定是要做一定的培训的。。哪怕你拿到一台新的plc也得花时间去学习操作啊。你这种完全无脑操作什么 ...

是的,我可能是比较夸张的说了,不过列举了一个思路或者方向。
就像开飞机那么多按钮是可以随便乱按不按流程规矩的吗?当然不是了:)
但是越往低一级的话,我的说法没错,至少要让设计层就考虑到一些异常情况的处置,不能只想到if忘了else了。
就像前面一些人提到的要求工作电压范围,可能设计的时候只考虑了正常要求的范围内的情况,没有考虑比正常范围超标了时候该怎么办:是还可以再大一点范围适应呢还是系统进入安全保护状态停机告警等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客户肯定是要做一定的培训的。。哪怕你拿到一台新的plc也得花时间去学习操作啊。你这种完全无脑操作什么 ...

你要培训客户?
你们公司应该是做的行业顶尖吧,新品。
我们只能适应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客户肯定是要做一定的培训的。。哪怕你拿到一台新的plc也得花时间去学习操作啊。你这种完全无脑操作什么 ...

我觉得至少异常流程要闭环吧。不能出现死机这种严重情况。
乱按也要保证只是没动作或者没有功能,不能说直接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多现场参数与你设计参数 不符。

最简单的,我遇到的,设计要求电源波动18-36v,现场实际干到5,60V去了 ...

你说的很对。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自带过压保持,超压直接关闭。不能只靠说明书里写你要求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现场的环境不同,人员的操作习惯也不同,这是重点。拿到现场去测或搞一个现场测试环境 ...

是的,想要这么干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到家,没有别的解释…我之前还在公司带队的时候深有感触,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最喜欢 Ctrl+C、Ctrl+ ...

人技术水平的因素确实有,最近几年好多骨干要么升领导,要么走,年轻小伙子比较多,有些人可能连modbus也没用过,却要开发主站,很多注意点可能没有关注充分,虽然我们也会开会交流方案,也会测试功能是否正常,但是终究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组织研发人员去现场观摩实战。

研发拉去现场观摩,这个比较难组织,首先要解决出差意愿的问题,其次要组织好观摩的进程保证效果,还有就是疫情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说在客户现场的才是真正的测试

是的,客户现场才是最后的考试,之前的再模拟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方案有主次。既然搞应用,就老老实实用人家成熟产品。至少这是支柱方案,不能轻易被自研产品替代。风险 ...

我们有项目部门,他们接方案,给客户出解决方案,可以买国外设备做,也可以用自己的设备,自己的设备,方案会便宜一点,相应的,成本也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让测试人员过多了解产品细节。

过多了解细节,那就象设计人员测试自己的产品一样,总是不自觉的按照所 ...

我们的测试人员不搞开发,也是尽量按照正常用户习惯去测的,大家都很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流程一看就有问题: 出产品半个月、测试两个月 、、、把这两时间调一下会不会好点? ...

开发两个月,测试半个月,估计还是一样的结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技术水平的因素确实有,最近几年好多骨干要么升领导,要么走,年轻小伙子比较多,有些人可能连modbus也 ...

之前带小朋友,连双绞线是什么功用都不知道,骂了几次都不管用,

搞得我没脾气,在假货宝上买了样品递到他手上才知道啥叫双绞线 ...

小朋友平时 PPT 做的漂亮,但双绞线是啥都居然懒得搜索一下 ...

产品出了问题就指望你马上告诉他答案。

所以,我最后让他请个半仙来算卦,解决问题应该是最快的了!

当然,大家最后不欢而散。

PS:

技术副总,连个现场调查日志都不会写 ... 我还专门给他们培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主管类工作?
领导想用流程解决所有问题。可是如果不能吃透产品,流程要解决什么问题都不知道。我觉得 ...

我不是领导,但是我看着产品的现状很着急啊
所谓的流程,pmp那套,大一点的公司都有,但是执行起来可能风格不同,思路不同

网友:
产品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测出来的。流程化只是为管理带来可复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人员的操作习惯也不同……
就这一点我从刚开始上班起就给很多所谓资深开发人员上了无数课:)
比如写软件的 ...

您说的那种假装啥都不懂,随便乱点,我们测试人员也有这种测试过程,反正就是各种折腾你的产品,看看有没有异常,有时候确实也能暴露一些问题的

网友:
我们都是在关系好的客户现场开发。

网友:
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转化成经验,能力、流程或是体系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建议把问题收集一下,做下缺陷分析,包括测试阶段的问题,要明确问题是哪个阶段产生的或造成的,这样才好针对性补齐短板。比如是需求分析没做好导致功能缺失,那就加强需求分析的能力;如果问题是编码造成的,那就加强编码规范,增加代码的动、静态分析等。

网友:
我也有楼主的困惑,不过我的经验是:
1、开发人员一定要去现场,才能找到根本原因;
2、在现场或者别人使用产品时,更加容易出现偶然的问题,大概率是操作习惯问题,这些不在现场或者有行车记录视频记录,很难验证和解决!
3、项目里面的所有的偶然,肯定都是有必然的原因:在测试过程中的某些偶然故障,重启后或者自己恢复的问题,肯定会造成批量问题,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可能是硬件设计余量不够,或者软件某个条件没有处理好。
4、测试工程师也是有专业性的,厉害的人会把各种条件组合直接全部枚举条件并验证,而不是单纯按照规格书测试,尤其是有复杂的逻辑时。

5、我最近也是在想测试这一块(软硬件测试)怎样才能更加保证产品的稳定,期待大神的分享!

网友:
出现问题不要怕,每一个成熟的产品都是要花一些时间打磨出来的。公司里面是不可能完全重现各种现场的环境的,这个你要服气。出现了问题,要好好跟客户沟通,通过及时的服务去减小影响。
幻想在公司里面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本身就不对。

网友:
过往的经历
一个项目我花了3年左右把东西改善完成,一年10W套退回3个失效件。
然后客户就觉得这玩意好简单,随便做做也就出来了,然后就找另外一家做,几个月东西确实做出来了,也能用。
后果可想而知,出货2W套左右,退回20%~30%,内部程序返工不知道多少遍。
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东西,在你设计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出问题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
好的产品是迭代出来的,不可能一次设计就能完美。就连生产线分板都能分出问题,何况硬件、软件等等。

做好测试、升级、迭代,把每个问题解决掉,找到根本原因,再设法规避,最终几次才能将产品设计好。

网友:
研发现场去的少,还是得想法去现场,同城现场效率是最高的,       只能说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经过现场优化磨合后,才会稳定,都有一个过程,有的问题不是想就能想出来的,现场分析一下就明白解决了。

网友:
现在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设计原理?测试?生产管控?质量问题都闭环,几次迭代就ok了

网友:
我设计过一款产品,第一版自我感觉很烂很烂,到客户那里,客户没反馈。
后来改进了一版,自认为更改很成功,可客户说改的太差了,远没有第一版好。。。
一个深刻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要培训客户?
你们公司应该是做的行业顶尖吧,新品。
我们只能适应客户。 ...

客户当然要培训,最简单的液位报警,仪器灯亮了蜂鸣器报警,顾客以为仪器坏了打电话。。。其实是水蒸发了加点水就行了,有的仪器要做的准,样品必须进行严格的前处理,这些都要培训,不然客户拿了一坨屎测出来的数据不行却说你仪器有问题不是得哭死(一传十十传百)

网友:
老化少?测试少?实际验证装机少?

网友:
其实我想说,质量是研发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强依赖测试。测试只是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卡。。很明显研发资源投入的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是主管类工作?
领导想用流程解决所有问题。可是如果不能吃透产品,流程要解决什么问题都不知道。我觉得 ...

大师,看的透彻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人技术水平的因素确实有,最近几年好多骨干要么升领导,要么走,年轻小伙子比较多,有些人可能连modbus也 ...

其实就是水平不行,责任心不强,不求甚解,太浮躁。

之前带了两三年的新人,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不心累的,而且工作态度一年不如一年。

只会CTRL+C,CTRL+V,再浅显的改一下,有问题就再换个继续CTRL+C,CTRL+V,根本不会想为什么会有问题。

不爱学的根本啥都不说,一问就是快好了,进行到哪了,有没有遇到困难什么的啥也不说,到时间了就两手一摊各种理由。

爱学一点的就是伸手党,基本的问题概念原理啥的自己都不去会查一下,要把解决方法拍在脸上才行。

还有外行领导内行,之前一款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预见了触点接触会是个问题,在结构上需要尽力保证可靠,

软件上面我们尽可能在极短时间把数据传输完成,并且加入大量校验和数据恢复重发功能。

结果软硬件都测试通过了,人家结构上说只能做成这样扒拉扒拉的,也是得我们把方案拍在脸上才行。

领导不是让结构再去完善,而是要求我们在接触不好的情况下完成数据通信

总之产品想要成功技术、管理都要硬才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其实就是水平不行,责任心不强,不求甚解,太浮躁。

之前带了两三年的新人,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不心累的 ...

作孽,触点有问题,以后百分百会出故障。。。就不能更改设计方案么。。。,现在就有设计误差,后面还有加工误差等等,设计都不把控严格就是扯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领导,但是我看着产品的现状很着急啊
所谓的流程,pmp那套,大一点的公司都有,但是执行起来可能风 ...

我觉得你这楼的楼下说得很对,流程解决可复制问题。流程让造出来每台机器都一致,换几个车间工人也能继续出货。但lz可能想通过流程实现每个新产品的开发都有质量保障,实现研发成功可复制。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难实现。且不说iso那套流程更多是针对生产质量。软硬件结构开发,按流程,得有需求文件,需求没写的不好意思没有,按流程就不能说哪些默认功能性能是显然开发需要实现的。有了需求就有对应测试。开发就照着需求搞就好了,其实这样子开发很开心的,因为小公司需求部门根本写不出来啥有效的东西。等需求部门能一条条写明白了,还可实现了,也成大公司了。

然后就是开发内部流程,各种设计规范,设计文档,评审。规范里面有各种避坑点,问题是小公司,有两个人自己能避坑就不容易了,能写成文档,更难了。

但lz说研发去现场都要组织,算了我建议别搞了,啥流程都没用。啥都研发不了。

大公司的开发流程见得少,希望本帖能看到讨论。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作孽,触点有问题,以后百分百会出故障。。。就不能更改设计方案么。。。,现在就有设计误差,后面还有加 ...

现实比我说的更魔幻。真的就是特别扯淡。

当时的单位做的是巡检锁这个大类,还加入了顺序锁,逻辑锁,远程调度授信等功能。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触点是要有的,因为锁体积小是没有电源的,里面有执行机构控制。

所以需要好的结构设计。

现实操作人员你都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发现有的钥匙头都塞满了泥,触点都被埋起来了,报修说钥匙开不开锁。。。。

网友:
说明产品还不成熟稳定。搭建测试环境不能包含所有用户场景,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
半个月完成产品开发到测试流程,确实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领导,但是我看着产品的现状很着急啊
所谓的流程,pmp那套,大一点的公司都有,但是执行起来可能风 ...

pmp很好啊,因地制宜,它只是落实流程,标准化流程了。。
可是流程的具体内容,它解不了啊,需要你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PS:其实有问题,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才不正常的,如果没有问题要么是太简单的,要么就是你们有一个大牛在把控细节。。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其实主要还是测试流程问题。测试项目都是几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只能说是功能测试,跟实际应用情况可谓完 ...

说的有道理,我前几年老家被盗,让家里人经常风吹草动就要起来查看,休息不好。于是打算做一套监控,考虑到是室外风吹雨打永不关机,为了可靠买了3个萤石室外云台加一台海康云台,海康poe nvr与海康监控硬盘,网线都是6类双绝缘双屏蔽0.58的无氧铜走poe,水晶头都是6类镀金cncob的,就怕不稳定。结果1年后萤石室外云台出现摄像头容易脏镀膜有脱落迹象,2年后2台萤石云台就镜头起雾一样擦不干净,夜晚基本白茫茫看不到什么了,后来拆下发现镜头表面毛毛的,沾酒精擦就透亮,干了就又磨砂了,确认镜头不是脏污是老化或者腐蚀了。联系售后说过保了,可以付费维修。我于是自己拆开打算自己买镜头更换,发现通用镜头自己有一个不用的模拟摄像头一样的还是玻璃镜头,换上立马就特别清晰了,拆镜头的时候是工作的,发现调节焦虑能看到镜片表面都是破碎玻璃一样的裂纹,终于证实是树脂镜头老化非腐蚀。于是网上购买了一些玻璃镜头把3个室外云台与2个室内云台镜头一次性都换了,发现比树脂清晰多了,最关键是同样条件不容易脏污了不需要清理了,还不怕擦花了,就是非锥形矫正镜头,画面有轻微失真。后来我又联系售后反应树脂镜头老化问题,客服没反对也没有承认虚心听了我的吐槽与建议,我直接批评厂家用树脂镜头容易擦花了偷工减料,室外用树脂镜头没有做紫外线直射老化测试。为啥是直射,因为有一台也是室外但是在阳台下没有阳光直射,镜头没明显老化。

总结:
产品测试真的很重要,你总以为万无一失所有条件都考虑了,但是客户总能在现场遇到你惊掉下巴没测试到的问题。

感慨,萤石室外云台经受住了酷暑严冬,大风暴雨大雪冰冻,里面没有任何灰尘与进水痕迹。但是没有扛住紫外线。主板外壳做功精美用料足,就唯独镜头用了树脂镜头不耐擦拭,不耐脏,怕紫外线。自己买的玻璃镜头单价6元,透光度高,内镜头有镀层,不怕擦花了,不怕紫外线,镜头前面都是金属头萤石树脂镜头是塑料的。镜头也不是很贵为啥非要用树脂镜头,在这个关键件上节约不把控好品质,随便擦一下就很多划痕这样真的很影响用户对产品的信任。因为我拆箱就发现树脂镜头擦了下就发现有划痕方式心里就很不爽了,后来用才发现这镜头真的差啊。萤石室外云台369一台,海康云台1300一台,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海康云台镜头不需要清理有外层玻璃不容易脏污,没有让我花费任何精力维护,唯独会有轻微风扇声音。萤石云台还出现或软件bug自己下转到底部壳子里面后用户无法调节出来,需要断电重启,后来升级软件解决。

大家看了这个分享后建议把所有树脂镜头都换掉以后坚决不买树脂镜头,容易脏不耐擦怕紫外线。

不要以为自己的测试多么好多么完备,现场才是最考验产品品质的地方。不要因为用户对产品的吐槽就很恼火,这是给你成长的机会。其实很多用户发现产品问题承受伤害后都是默默换下你的产品选择你竞争对手的产品去了,如果没意外你们永远不会再有瓜葛了。
返修了10台并不能说明产品就这十台出了问题,很可能有90台产品出问题后用户失去对你的产品信任,觉得修好还是容易出现问题维护太麻烦损失太大了,直接选择报废处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说的有道理,我前几年老家被盗,让家里人经常风吹草动就要起来查看,休息不好。于是打算做一套监控,考虑 ...

福玻斯垄断联盟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福玻斯垄断联盟了解一下

赞

网友Q:
不是测的不够,而是客户那边的实际情况谁也说不清楚……

网友:
第一步,把自己的研发和测试的拉到现场自己开设备,用半个月左右把生产遇到的大问题全部解决;
第二步,再用半个月帮客户实现功能,产能打标,此时客户已经相信你的产品功能与产能没有问题;
第三步,让客户的操作工进行操作,现场派人看着,出问题就改,如果此时操作工操作出问题,直接跟老板说,不按操作流程操作的原因,由第二步的功能和产能兜底,老板会信你的;
第四部,慢慢升级改进功能,做软件冗余,客户随意操作的问题。

网友:
工业现场最大的问题就是普遍环境恶劣且复杂。如果是才进入这个行业不久,对现场的情况不是那么熟悉,就先从坏的故障总结分析起吧,予以加强。一般要么就是加隔离,再就是加强防护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M:
现实比我说的更魔幻。真的就是特别扯淡。

当时的单位做的是巡检锁这个大类,还加入了顺序锁,逻辑锁,远 ...

看过一个故事,医院上了新系统,一到凌晨就出问题,技术白天远程排查怎么也查不出来,然后去现场蹲点,连续待了几天才找到原因。护士小姑娘夜班躲机房睡觉了,嫌路由器机箱吵人,把电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福玻斯垄断联盟了解一下

你居然信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是测的不够,而是客户那边的实际情况谁也说不清楚……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过一个故事,医院上了新系统,一到凌晨就出问题,技术白天远程排查怎么也查不出来,然后去现场蹲点,连 ...

好像还有一个国际笑话,
说是某外星信号监测团队十多年来都发现一个相对规律的现象,说是每当中午左右时候就会监测到一个无线电信号,频率几乎固定,时间相对固定,很有规律可循,于是认为是外星文明发来的握手的信号,但是费了就牛二虎之力却没法解析其含义。到了后来的某一天,有人发现当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同事开关微波炉门加热食物时,这个奇怪的信号就出现了,,,
经过多次验证确定了这么多年来的所谓外星文明原来就是自己办公室产生的,让人啼笑皆非,,,

这个段子我不记得哪里看到的了,只凭印象写了个大概意思,有网友可以找来原文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的有道理,我前几年老家被盗,让家里人经常风吹草动就要起来查看,休息不好。于是打算做一套监控,考虑 ...

萤石这种东西你也敢用在室外?你就选了个不靠谱的。萤石本身是做平台的,独立出来做家用市场降低成本的品牌,理论上跟海康没啥关系,别一厢情愿的认为子公司就继承原来的技术。更何况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2023-04-26):
楼主,现在有好的解决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