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式电源的释放电路的电阻换成抑制二极管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2-12-09):
请教一下大家,图中的变压器原边的那部分释放电路,之前是100k的电阻的,但是由于会存在变压器声音,后面换成了SMAJ100CA 一个双向抑制二极管,来代替(图中二极管方向表达有误),请问一下会有什么问题么。因为最近批量有些电源炸掉了。

网友:
等于输出短路了

网友:
RCD吸收、变压器建议优化设计参数

网友A:
PI的用的单向的180V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的用的单向的180V的二极管

实际测试双向的二极管也没啥问题。主要现在出了一批,整流桥损坏的。伤脑筋

网友:
我们用的220v的,不知道这个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双向的二极管也没啥问题。主要现在出了一批,整流桥损坏的。伤脑筋 ...

没有加NTC吸收瞬间给整流后的电解电容充电的大电流保护吗?
整流桥不至于这么脆弱吧!

网友:
几瓦小功率的用个大于Vor的TVS是可以的,大点功率就行了,TVS是过热击穿,亲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NTC吸收瞬间给整流后的电解电容充电的大电流保护吗?
整流桥不至于这么脆弱吧! ...

图中没有表达。实际上是加了的

网友:
SMA的热功率小了,用SMB/SMC试试

网友:
用TVS管的时候,不要接电容,硬是要接电容的话,请并个电阻。否则TVS发热损坏。

楼主:
感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C:
是哪里炸掉的?

网友:
用单向不要用双向。图上极性画反了。我们一般用SMAJ15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里炸掉的?

整流桥那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桥那部分.

FR107的反向恢复时间500ns
会不会是这段时间TVS又导通了一次带来的电流比较大,然后把整流桥拖垮了?
不过查了下FR107的FSM电流30A,TVS的FSM电流40A,整流桥的FSM电流35A
都比较接近,损坏率应该在一个数量级里面,不过器件接触的铜箔面积差很大的话也不好说了。
要不你换成SMAJ200CA看看

网友D:
我一般用smaj200C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smaj200CA的

这个电压值和Vor有关系,一般取Vor的1.2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