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线,显示器外壳有漏电,地线接零线上可消除漏电吗?

楼主(2022-12-09):
宿舍的总线没有拉地线过去,昨天下载板子程序,拿着下载线,总觉得有麻麻的,然后用表一查下载线的外壳,居然80V左右,不知道开发板挂了没

笔记本外接了一个老式LCD显示器,显示器和笔记本是用HDMI连接的信号,漏电是HDMI外壳传过笔记本来的。

测量了零线也带一点点电,1V多,(三相电应该有点不平衡)

求助坛友:能把地线接在带一点点电的零线上消除漏电吗?这种接法安全吗?

或者单独接地,需要另外拉一条线(想用网线,网线剥开全部拧在一起)从窗户扔下去,接地,

从窗户拉线有点难看。。(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不行,不行。

网友:
如果只是释放感应电,找个大面积的金属接上就行,但是切记真漏电的时候起不了保护作用还很危险

网友:
接零线绝对不行!网上买个接地铁棒自己接地线吧!

网友A:
不行,什么时候送进来的电零线火线被对调了,要出人命的,要么老老实实接地,要么挂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你得漏电保护器不会跳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什么时候送进来的电零线火线被对调了,要出人命的,要么老老实实接地,要么挂个隔离变压器 ...

好的,谢谢精彩解答

网友B:
把显示器接一个隔离变压器,或者拆开显示器电源把y电容拆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论坛有不是学电子的人比例越来越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不是学电子的人比例越来越大了啊

程序猿不懂电子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示器接一个隔离变压器,或者拆开显示器电源把y电容拆下就可以了

拆了Y电容 ,会有意想不到的显示效果,主机可能还会莫明奇妙的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