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5K解码时序

楼主(2022-12-09):
各位大神,第一次接触RFID,不知如何下手,在此跪求指点。
原理已经做好,项目要求待机电流20uA 以内。

网友:
需要先解曼彻斯特吗,然后识别同步头。

做到20ua不太容易,这一堆模拟电路都难说

网友A:
125kRFID解码程序论坛里太多了,捡一个读卡速度快的用就行。
低功耗那里,上面那一坨电路整错了,要用ADC检测线圈电压实现接近感应。单片机周期唤醒后发10个PWM信号激励线圈,然后关PWM,再去测线圈电压(要注意这个过程不能有中断,不然电压也会不一样)。比较前后两次唤醒的电压,电压有大幅跌落才进读卡流程,功耗平均就几个微安。 线圈电压判断可以通过差值和固定值来判断提高正确率。

网友B:
低功耗有难度,难道是智能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kRFID解码程序论坛里太多了,捡一个读卡速度快的用就行。
低功耗那里,上面那一坨电路整错了,要用ADC检 ...

上面电路应该是测量下降沿至上升沿的时间,无卡是时间长,有卡时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有难度,难道是智能锁?

IC卡水表,没有接触过RFID,比较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