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pld做输入信号捕获解码问题请教

楼主(2022-12-09):
现有个项目要求做多路输入信号的捕获解码,波形有点类似红外遥控的那种编码方式。之前产品使用MCU实现,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但是现在输入信号路数太多,MCU的定时器捕获输入不够用了。如果使用FPGA或者CPLD来实现输入捕获和解码的话,大概一路输入捕获和解码需要多少资源?如果单片fpga/cpld实现50-100路的输入捕获和解码的话,这样的fpga内部资源大概是什么量级的?大概价位在多少?麻烦有懂行的坛友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uart?带有中心相位跟踪的话正常每路50~100lut。写缓存要优化好。10k lut差不多能满足100路,前提不能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带有中心相位跟踪的话正常每路50~100lut。写缓存要优化好。10k lut差不多能满足100路,前提不能太复 ...

不要中心相位跟踪,只要测量每个脉冲的高低电平时间即可,然后根据时间计算出数据。脉冲的个数少于100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中心相位跟踪,只要测量每个脉冲的高低电平时间即可,然后根据时间计算出数据。脉冲的个数少于100个 ...

1-wire?计时器也差不多,4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re?计时器也差不多,40~100。

跟单总线差不多,感觉就像实现一个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其他功能不需要,但是需要100路输入捕获。这个fpga和cpld哪个更适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单总线差不多,感觉就像实现一个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其他功能不需要,但是需要100路输入捕获。这个f ...

你不说协议我也没办法评估,但是100路肯定得fpga了。cpld没有这么大容量的。10k lut一般足够了。如果只是1-wire,那么不需要多少资源。如果既要计时长又要计数,计数长度也比较大,那么资源就要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协议我也没办法评估,但是100路肯定得fpga了。cpld没有这么大容量的。10k lut一般足够了。如果只是 ...

不是不说协议,是自己约定的高低电平多久代表什么数据。感谢解答,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