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现在有没无线充电和数据传输二合一的技术

楼主(2022-12-10):
就是有个产品方案讨论需要用到

网友:
有啊,射频卡就是完美的例子

网友:
功率和距离
基本参数没有,
很难达到预期

网友:
如果功率下那nfc就可以

网友:
早两年,也有同样需求,找做无线充电的几家公司开发类似功能,他们的芯片有的没有这个功能,有的需要软件开发,但速率很低,只能传几个字节,用起来很麻烦,后来不了了之。

不知现在的新的芯片有没有更好的改进。。

网友:
用两芯片吧

网友:
Qi不就有双向数据传输能力,你又没说速率多少。

网友:
我公司也有个项目类似这种方案,初步设想是NFC+墨水屏,找了一圈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NFC充电功率太低了,没办法满足墨水屏500mW的供电要求,估计这个项目也黄了

网友:
三星note系列的LED手机壳就是例子,壳子上LED点阵屏幕从手机无线充电里获取能量并显示时间,来电号码之类的信息。

网友:
LIFI 算不,配个光伏板

网友A:
旋转扭力、角度采集   就是用的无线供电、无线数传技术。
由于旋转的特性,所以不能使用有线的供电和数传。
旋转动片、旋转定片分别具有自己的单片机和NRF24L01,一发一收。
数传 CAN 帧,100Hz 速率,上位机可得到平滑的动态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转扭力、角度采集   就是用的无线供电、无线数传技术。
由于旋转的特性,所以不能使用有线的供电和数传。 ...

哪家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家有这样的产品?

     你问哪家有这样的产品,  我不知道。  我3年前设计过这样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哪家有这样的产品,  我不知道。  我3年前设计过这样的产品。 ...

可以分享一下无线数据交换充电的思路吗? 如果是有一定间隙比如1cm内,能够可靠通讯和给传感器电路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无线数据交换充电的思路吗? 如果是有一定间隙比如1cm内,能够可靠通讯和给传感器电路供 ...

无线数传用 NRF24L01,这个大家都玩烂了的,不需多说;
无线充电的原理跟 无线电的 LC 振荡电路差不多,能量通过天线发送出去。接收端也是天线接收能量,然后通过桥式整流转化成直流。
传感器电流不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线数传用 NRF24L01,这个大家都玩烂了的,不需多说;
无线充电的原理跟 无线电的 LC 振荡电路差不多, ...

你这个不能算“二合一”,否则带无线充电和WIFI的手机也算了。

LZ的意思显然是指在无线供电载波上调制数据实现双向通信,这个目前Qi标准是有的,发射端用FSK调制,接收端用ASK调制(改变负载影响发射端电流),速率嘛自然是很低,但总算是符合LZ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能算“二合一”,否则带无线充电和WIFI的手机也算了。

LZ的意思显然是指在无线供电载波上调制数 ...

哦哦,我肤浅了,楼主研究的有点高深。

网友(2023-02-06):
无线充电EPP协议就是双向数据传输,我到是做过类似的项目。